请教一个单片机按键扫描里的判断问题

楼主(2019-11-06):
以前都是用汇编的,因为不会英文一直学不会C语言,这个是自己写的第一个c程序里的一段,P2口低四位接按键,因为不确定if里面能否直接使用端口进行比较判断,因此用变量a进行过渡,待软件仿真调试正常后,重改程序才发现我这个无法用if((P2|0xf0) != 0xff)来代替a=P2|0xf0; if(a != 0xff)语句,可是记得后来看过别人的程序是可以的,是哪里错了吗?
另外,在按键消抖那里,之前是没有do{;}这一部分的,结果一直退不出循环,后来看了好多人的按键处理程序,看到有一个和我类似的有用上do,试着加上就可以了,这个do后面只是一个空语句,加不加上不是一样的吗,怎么会有差别?

误删分号,编辑补回
uchar KEY_SCAN()

{

          uchar a=0;

          do

    {

                          a=P2|0xf0;

              if(a != 0xff)

        {

                        Delay1ms(50);

            do{;}while((P2|0xf0) != 0xFF);   //因为复制过来的注释误码,在删除注释时误删分号,现编辑补回
                    }

    }

                while(a==0);

    return a;

}

网友A:
do{;}while((P2|0xf0) != 0xFF)后面是不是还得有一个分号?加do{;}只是等待,不加do{;},在原while后加分号是一样的

网友B:
这个DO是循环语句,怎么说是空语句?

网友C:
执行函数时假设按键一直没按下,那么执行到  while(a==0);这里就是无限循环即死循环了因为函数开头就赋值=0.do{;}while((P2|0xf0) != 0xFF)这个循环体内不做任何事情就去判断了这是在有按键按下情况这时a不等于0,因此不会死循环,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while((P2|0xf0) != 0xFF)后面是不是还得有一个分号?加do{;}只是等待,不加do{;},在原while后加分号是 ...

谢谢指教!这个语句后面确实是有分号,否则编译也无法通过,只是我复制过来的时候因为注释乱码,我把注释删除时误删了分号而没有看到
我百度到的解释是
while循环如果条件不成立,可能导致语句一次都不执行.
而do..while方法即使条件不成立,语句至少也会执行一次.

按键等待释放,程序是一直在while里循环运行的,所以理论上来讲这两个语句是一样的作用,这就是我不理解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DO是循环语句,怎么说是空语句?

这个do是循环语句,但里面只有一个分号,没有任何语句,最多也就是浪费一点时间,不影响程序的变量变化及走向,所以我才认为是空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执行函数时假设按键一直没按下,那么执行到  while(a==0);这里就是无限循环即死循环了因为函数开头就赋值=0. ...

你这没有符号的一口气看下去,让人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do{;}while((P2|0xf0) != 0xFF); 是一对循环的,和第24行的while(a==0);不是一对;第24行的是和第7行到第23行的这一段是一对,所以只要a==0;就一直执行这一段的程序,直到有键按下(我这个程序很简单,没用中断和LCD之外的显示,所以在调用键扫描后就在这一直等待按键按下),才返回一个非零的键值。

网友D:
循环这里的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循环这里的有问题吧

什么问题?

网友C:
uchar KEY_SCAN()
{
    uchar a=0;
    do
    {
         a=P2|0xf0;
         if(a != 0xff)//按键按下执行下面
        {
             Delay1ms(50);
            do{;}while((P2|0xf0) != xFF); //等待按键释放
        }
    }
    while(a==0);//循环判断,假如执行该函数时按键没按下则在这里死循环了
    return a;
}

这样看懂了?

网友C:
有按键按下时a非0,因此while(a==0);这句就结束了,不会死循环。

网友E:
在实际应用中P2高4位可能另有它用,它们的状态不能带入按键判断。
要用a=P2&0x0f; if(a!=0x0f)判断P2低4位。给你一个简单示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2^4;
sbit LED2=P2^5;
sbit LED3=P2^6;
sbit LED4=P2^7;
bit flag=0;
void Delay1ms(uint k)
{
        uint i,j;
        for(i=k;i>0;i--)
                for(j=125;j>0;j--);
}

uchar KEY_SCAN()
{
        uchar a=0;
        a=P2&0x0f;
        if(a!=0x0f)
        {
                Delay1ms(10);
                if(a!=0x0f&&flag==0)
                {
                        flag=1;
                        return a;
                }
        }
        else        flag=0;
}

void main()
{
        uchar i=0;
    while (1)
    {
                i=KEY_SCAN();
                switch(i)
                {
                        case 0x0e: LED1=~LED1;break;
                        case 0x0d: LED2=~LED2;break;
                        case 0x0b: LED3=~LED3;break;
                        case 0x07: LED4=~LED4;break;
                        default: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