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仿真电动青蛙机器人的转弯跳跃如何实现

楼主(2019-11-06):
要做一个电动青蛙机器人,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大家:
     青蛙要能直线跳跃,也要能转弯跳跃,如何能实现转弯跳跃呢?
(目前初步想法是安一个舵机在青蛙后部分身体的中间。舵机的转向上安配重块,控制舵机转动来改变青蛙的重心,实现转弯跳跃)

我买了一个电动青蛙的玩具,分别在它左腿和右腿绑配重块进行了测试,确实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变它的跳跃方向,因此改变重心这个想法还是有一定可实施性的。

不过我觉得用舵机左摆右摆的好像有点累赘,大佬们有什么想法吗?

网友A:
舵机的话太重了,大材小用吧

网友B(2022-01-29):
青蛙跳起来了吗?跳起来再考虑方向吧

网友C:
你是在已有的电动玩具上改造还是做个新的呢?单纯改造如果空间够,舵机自己就是配重,就是固定转盘,让舵机机身摆动,可以减少死重;如果自己做,是双驱的那自然容易了,单驱动的是不是利用尾巴好点,就是在弹跳前确定方向,重心很难大范围调整方向,但适合运动中调整。你弹跳装置怎么设计的,发个图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