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项目:废旧遥控车大改造

楼主(2019-11-06):
家里大扫除,清理出来了好多我之前玩的玩具还有杂物之类的,家人觉得没啥用了就准备扔掉,幸好我眼疾手快,从垃圾堆中抢救出来了一个小的玩具车。

翻个面,发现车底有安装电池的位置,于是屁颠屁颠下楼买电池,准备安上试试。
装好电池,打开开关,车子不动。。。
是不是哪里坏了?拆开看看
目测这个应该是遥控车。。。于是回头一顿翻找,要说长的像遥控器的,我直找到了这个。。:
这下遥控器估计失踪了,所以现在这个车没法控制,遂仗着自己单片机的半桶水知识,决定改造这个遥控车。看看链接电路板的线,好像也没几根,这个电路板肯定是不能用了,所以直接把线剪掉。

但是问题来了,发现链接着后面驱动齿轮箱的有两根线,不知道哪两根是驱动电机的,为了搞清楚方便后面改造,遂拆之。
看清楚了,明显右边两根是嘛,剪掉!

下面开始 改造

首先清理清理杂乱的工作台(书桌)
清理好了,好像并没有干净到哪里去。。。
拿出遥控车,首先拆解,得到如下部分!
那么首先改造转向部分,拿出一颗来自TOWER PRO的9克舵机
稍微的修建舵机的摇臂,使其完美嵌入到转向臂的缺口里
注意现在只是假,不要用胶水把舵机固定死了,因为舵机出厂时候可能不在正中央的位置,需要给舵机通电后舵机找中位!
下面拿出拆下的转向机构上固定板(应该叫这个名字)
拦腰截断,只留下前面一点用作固定转向轮使用。
安装上去,新鲜假组照奉上!
转向机构改装完成,下面开始电路设计焊接!
电路设计篇

头脑风暴了一下,绘制了两张电路图,遥控器端的:
还有接受端的
拿出需要的元器件:
开始焊接遥控器

首先固定好摇杆的位置以及单片机的位置,选择合适的位置焊接往往可以简化走线以及节省焊料,最恰当的方式是将单片机放在板子中间
焊接好单片机以及摇杆之后,难度最大的部分就完成了。眨眼之间,剩下部分的焊接完成:
背面
链接电池盒
使用3M胶粘贴电池盒至电路板背后,组装完成
面焊接接受端电路板

按照我设计的电路图焊接,非常的方便。
焊好了,左边到右边依次是:无线模块,单片机,电机驱动模块以及右下角的稳压模块
把驱动电机的电源线焊上
开始编程

首先说发射端的,用单片机自带的ADC管脚读取摇杆位置函数
然后在主循环中,不断读取摇杆位置并且数据格式转换,然后发射出去,当收到ACK时,表示一包数据发射完成。
下面是接受端,使用定时器0产生控制驱动电机的500hz的PWM信号以及转向舵机用的50hz的PWM信号。
接着接受数据包
然后用收到的数据改变占空比,即可控制转向舵机以及驱动电机。
编程完毕,烧录程序中。由于线不够长,垫高电脑。
烧录好之后粘贴电路板到车子上,以及电池盒
固定转向舵机,由于没有热熔胶枪,采用土办法
固定好了
将线束都扎一下
遥控器和遥控车的合影
为了方便换电池,不装外壳了
上电先玩耍一下
一辆躺在垃圾堆的遥控车死而复生!
总结我这次改造凸显的优点

1.摒弃传统的遥控玩具采用的MHZ频段,采用更加通用的2.4GHZ频段的无线通讯芯片,有更加远的遥控距离,不会出现同品牌的遥控车一个遥控器可以遥控所有相同型号车辆的现象。
2.500HZ的PWM信号控制电机,车子速度可调,并且使得车辆动力输出更加线性,操控手感更加爽。
3.转向采用舵机,动力更加强劲,转向角度更加到位,为以后学习漂移操作预留空间。
4.使用18650品牌锂电池供电,比传统5号电池供电更加暴力,输出电流更加大,秒杀聚能环。
5.在不改变车辆主要结构的情况下,为车辆再次注入新鲜活力,为车辆带来二次生命。
6.装逼装不出来了。。。文章后附源码以及元件清单,请大家尽情享用。

网友A:
好东东啊 好像代码没有?

网友B:
这是要自己重新设计吗。。。大部分人都会丢掉了

网友C:
哇塞,厉害,我去翻一番家里的旧物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东啊 好像代码没有?

额我忘添加了,现在已经附到帖子后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自己重新设计吗。。。大部分人都会丢掉了

就是改造了一下电路系统,算不上重新设计

网友D:
厉害,我要来学习偷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我要来学习偷师

欢迎欢迎

网友E(2019-12-30):
这能玩?按照楼主这思路做出来,操作起来没反应...............

网友F:
这个好玩,有时间试试。

网友G(2020-02-21):
好啦 了,  不错的设计 改造, 我喜欢, 其实 大家都喜欢这样的的贴子。

网友H:
您好,想咨询一下,遥控编程那一步是怎么操作的,怎样连接电脑,用什么软件吗?可以教教我吗,万分感谢!

网友I:
楼主你好 ,楼主的动手能力极强,看的我跃跃欲试,但我发现你的bom表里的零件和你画图的零件不一样,你画的电路图有7805还有ht7533,但是表里没有,最后楼主可以给具体型号吗,谢谢! NBLUL(XGKMLO[(N[047XSNC.png

网友J:
请问,无线模块是2.4G吗?

网友K:
太nb了,但是我觉着芯片用芯片座更好吧?可以重复使用(穷啊)

网友L:
厉害了,自制遥控器,编程烧录,自制接收端,改舵机...我多混混论坛看能不能也看齐一下

网友M:
楼主厉害,我也想变得和你一样厉害……

网友N:
病毒假在家也搞了一个,基本和楼主的差不多,事实说明这种摇杆操控小车毫无手感可言,开车晕的很

网友O(2020-04-01):
收藏了,回头再研究研究。

网友P:
太好了,刚好家里有好几部,嘻嘻

网友Q:
楼主,问一下,无线模块用的是哪个?楼主太牛了,期待更新。

网友R(2020-05-26):
高手在民间

网友S(2020-11-19):
我之前也干过类似的事(把我家的计时器修好了),但楼主才是高手,厉害!

网友T:
我有个比楼主漂亮的遥控车 坏掉了 可惜没有楼主的水平 只能当摆设了!

网友U:
单片机可以做遥控,这玩的好高级。

网友V:
原车的波箱能换档吗?看着好像有两档,应该留着。

网友W: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X:
牛!!!直得我们这些菜鸟来学习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Y:
这个无线模块是2.4G的吗,什么型号

网友Z:
楼主好厉害,回头我也试试看

网友AA(2021-01-06):
楼主动手能力强,佩服!

网友AB:
搂主真厉害,向搂主学习.

网友AC(2021-02-14):
真的太厉害了!

网友AD(2021-07-31):
之前我做了一个超再生模块的遥控车,遥控距离很短,正愁怎么做一个新的呢,就看到了这个帖子,帮助很大
谢谢楼主!

网友AE:
真的太厉害了!学习了。

网友AF(2021-08-30):
楼主:太牛了,请收下我的漆盖!

网友AG:
动手的乐趣多。

网友AH:
一直想把自己的玩具车改装下,现在看来可行了,感谢分享

网友AI: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自己重新设计吗。。。大部分人都会丢掉了

从新设计挺好的,反正也是提升自己,把旧的改装一下还能省不少钱

网友AJ(2021-10-15):
望尘莫及啊

网友AK:
动手能力强大。

网友AL:
嘉立创5元打板不香吗

网友AM:
这个应该是90年代初期仿的,我也有这个一个一模一样的电机

网友AN(2021-11-29):
这个遥控和接收需要对码吗,还是做好直接就能用了

网友AO:
楼主这是学以致用的典范,是大家学习的精神偶像。。。

网友AP:
太历害了吧,楼主学习电子学达到高手阶段。

网友AQ:
高手,动手能力强!学习了。

网友AR:
真是不错,值得试一试。谢谢!

网友AS(2022-01-21):
楼主厉害,回去有时间学习学习,做一个试试

网友AT:
楼主,想请教下,遥控端那两个按键什么作用?对码用的么?

网友AU:
我什么时候也能做出这样的东西,现在正努力学习51单片机呢!记录一下

网友AV:
要是有跑动的视频就完美了

网友AW(2022-02-23):
还打算以后玩漂移呢?

网友AR:
XY-WB无线收发模块可以用其他型号的无线收发模块代换吗?
谢谢!

网友AX(2022-05-02):
为什么舵机转动角度很小,而且不能正常控制

网友AY(2023-03-08):
有技术就这样牛逼o( ̄▽ ̄)d!

网友AZ:
一直想做,谢谢

网友BA(2023-05-16):
楼主你好,遥控器端两个按键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BB(2024-10-12):
楼主是手搓大神,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