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接l298n驱动模块驱动直流电机的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9-11-07):
我最近在做51单片机的智能小车,在使用l298n做驱动模块的时候,发现按照l298n模块的使用说明控制ENA=1,IN1=1,IN2=0的时候,电机没办法正常工作,会响,如果用手先转一下电机就会轻轻地转起来,一受到阻力就会停止,但是把接IN2的杜邦线拔掉以后,电机就可以正常旋转了。经过不断调试,排除了程序问题,电源电压问题,接线问题,最终发现是因为单片机io口接上驱动模块以后,没有办法稳定输出低电平或者是输出的低电平有问题导致的,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谢谢大家。

网友A:
什么单片机,有些单片机需初始化为推挽输出才可以,有些单片机P0口需接上拉电阻

网友B:
用传说中的X拉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单片机,有些单片机需初始化为推挽输出才可以,有些单片机P0口需接上拉电阻

你好,我用的是stc89c52的P1口,就是如果接LED的话就可以正常输出低电平,但是接到l298n驱动模块上控制直流电机的时候就不能稳定输出了,我刚刚接触单片机,不知道我这样说是否表达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