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晶振(11.9)时没有30pf左右的电容,可以用0.22uf代替?

楼主(2019-11-07):
(无正文)

网友A:
肯定不行!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33pF的也可以,电容是辅助晶振起振的,只要晶振起振了都可以

网友C:
晶振两端的等效电容与晶振标称的负载电容存在差异时,晶振输出的谐振频率将与标称工作的工作频率产生一定偏差(又称之为频偏),所以合理匹配合适的外加电容使晶振两端的等效电容等于或接近负载电容显得十分重要。一般情况下,增大负载电容会使振荡频率下降,而减小负载电容会使振荡频率升高

网友D:
不能代替哟

网友E:
30pf左右是指上下偏差不大,.22这个偏差是多少算过么 ?
再好理论不过实践,你试一下就知道了,万一真的也好用呢

网友F:
可以 主要看mcu的要求了

网友G:
没有就不用

网友H:
0.22 是 22000P 啊兄dai

网友I:
15p~33p
这个范围

网友J:
1uf(微法) =1000nF(纳法) ,1nf(纳法)=1000pF(皮法),uf和pf差100万倍。

这些基础知识还是必要的。

网友K:
肯定不行啊,差的太多了。

网友L:
太大了,mcu跑步起来的.你用pf级别的代替可能可以.

网友M:
5-33pf都可以,一般用的是15P和30P,晶振大小影响不大,常用的4M和12M以及11.0592M和20M 24M都用的30P,单片机内部有相应的整形电路。

网友N:
不建议这样使用,可能会出现不起振或者频偏 等不可控现象

网友O:
楼上一定不知道为什么要接30p的电容,先去网搜一下。

网友P:
不行,你这个太大了肯定用不了的,不行你换芯片啊stc15的可以直接使用内部晶振,精准度还可以的

网友Q:
差距有点太大了吧

网友R:
没有电子技术基础,请不要碰硬件!

网友S:
一般是几p到几十p的电容,加的一侧会有些延时,不加也行,实际上使用电路的分布电容,DS1302 DataSheet推荐电路中晶振两侧各加7p负载电容,但实际实收模块上,商家为降低成本略去了,因而偏快,如果对时序要求不严也无所谓了。

网友T:
我们通常用得是20~33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