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烧录器连接上keil 4

楼主(2019-11-07):
求大佬解答一下,如何把一个烧录器连上keil 4 这个软件

网友A:
首先要知道你的烧录器是否被支持,硬件和电脑连接好后,在keil中作如下设置:

网友B:
我不是大佬,从来没有听说过keil可以连烧录器,只听说过可以连仿真器,烧录器不需要连在keil上,只需要把keil编译产生的hex文件用烧录器写进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C:
keil编程软件目前只可以生成HEX文件供烧录器使用,但其本身不能直接驱动烧录器,所以没法连。
将来如果可以直接烧录的Leil软件升级,按说明书连就好。

网友D:
新手吧,看这篇文章, http://www.51hei.com/bbs/dpj-19013-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