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LCD12864液晶屏驱动程序

楼主(2019-11-07):
stm32驱动LCD12864液晶屏驱动程序,亲测可行,复制直接能用!
废话不多说,直接贴程序
就两个文件,LCD12864.h和LCD12864.c,自己复制过去后,改一下引脚即可
单片机主频:72MHZ
LCD12864.h如下所示
1.  #ifndef __LCD12864_H
2.  #define __LCD12864_H
3.  #include "sys.h"
6.  #define LCD1602_RS PEout(0)   // PE0         godefine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宏最后就是在这个io的地址这里赋值
7.                                                                             //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8.  #define LCD1602_RW PEout(1)   // PE1
9.  #define LCD1602_E PAout(3)    //  PA3
12.void LCD12864IO_Init(void);
14.void LCD1602_DB_IO_outputMode(void);
15.void LCD1602_DB_IO_inputMode(void);
17.void write_LCD1602_DB(uint8_t data);
18.uint8_t read_LCD1602_DB(void);
21.void InitLcd1602(void);
22.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str);
23.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25.void LcdShowImage(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w, uint8_t h, uint8_t *img);
26.void LcdClearArea(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w, uint8_t h);
28.//#ifndef _HE_
29.extern uint8_t HE[];
30.extern uint8_t QQ[];
31.extern uint8_t myVX[];
33.//#endif
35.#endif
LCD12864.c如下所示:
1.  #include "lcd12864.h"
2.  #include "delay.h"
3.  //#define _HE_
5.  uint8_t HE[]=
6.  {
9.  0x20,0x00,0x70,0x00,0x1E,0x00,0x10,0x3E,0x10,0x22,0xFF,0x22,0x10,0x22,0x18,0x22,0x38,0x22,0x54,0x22,0x54,0x22,0x12,0x22,0x11,0x3E,0x10,0x22,0x10,0x00,0x10,0x00/*"",0*/
10./* (16 X 16 , 宋体 )*/
12.};
14.uint8_t QQ[]=
15.{
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F,0xE0,0x3F,0xE0,0x7F,0xF0,0x7F,0xF8,0x7D,0xF0,0x3C,0xD0,0x2C,0x30,0x30,0x70,0x38,0xE0,0x1F,0x00,0x00,0x00,0x00/*"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XiaoBing.bmp",0*/
19./* (16 X 16 )*/
24.};
26.u8 myVX[]=
27.{
28.0x00,0x0D,0xFC,0xC8,0x0F,0x3F,0xB0,0x00,0x00,0x0D,0xFC,0xC8,0x0F,0x3F,0xB0,0x00,
29.0x3F,0xCC,0x7C,0x0F,0x93,0x26,0x33,0xFC,0x20,0xCD,0x80,0x31,0xF0,0x9F,0xB3,0x04,
30.0x20,0xCD,0x80,0x31,0xF0,0xDF,0xB3,0x04,0x20,0xCF,0xFF,0xC6,0x0C,0xD9,0xB3,0x04,
31.0x20,0xCF,0xFF,0xC6,0x0C,0x99,0xB3,0x04,0x20,0xCF,0x80,0xCE,0x1C,0xE1,0xB3,0x04,
...
60./* (64 X 64 )*/
62.}
63.;
66.void LCD12864IO_Init(void)
67.{
69.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71.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G|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72.                                                                                                    //使能PG,PE,PA端口时钟
73.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F;                                       //PG端口配置
74.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75.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76. GPIO_Init(GPIOG,&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G.0
77.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PG.0 输出高
79.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PE.0,PE.1,端口配置
80.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E.0.1
81.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0|GPIO_Pin_1);                         //PE.0.1 输出高
83.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PA3端口配置
84.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PA3
85.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PA3 输出高
87.}
88.void LCD1602_DB_IO_outputMode(void)
89.{
90.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91.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F;                                       //PG端口配置
92.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93.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94. GPIO_Init(GPIOG,&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G.0
95.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PG.0 输出高
97.}
99.void LCD1602_DB_IO_inputMode(void)
100.        {
101.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10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F;                                       //PG端口配置
10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104.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G.0
105.         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PG.0 输出高
107.        }
109.        void write_LCD1602_DB(uint8_t data)
110.        {
111.                GPIO_Write(GPIOG,(uint16_t)data);
112.        }
114.        uint8_t read_LCD1602_DB(void)
115.        {
116.                uint8_t value;
117.                value=(uint8_t)GPIO_ReadInputData(GPIOG);
118.                return value;
119.        }
121.        /* 等待液晶准备好 */
122.        void LcdWaitReady()
123.        {
124.            unsigned char sta;
125.                       delay_us(1);
127.            LCD1602_RS = 0;
128.                       delay_us(1);
130.            LCD1602_RW = 1;
131.                       delay_us(1);
133.            do {
134.                LCD1602_E = 1;
135.                       delay_us(1);
137.                       LCD1602_DB_IO_inputMode();
138.                       sta= read_LCD1602_DB();
139.                       LCD1602_DB_IO_outputMode();
140.                       delay_us(1);
142.                LCD1602_E = 0;
143.                       delay_us(1);
145.            } while (sta & 0x80);      //bit7等于1表示液晶正忙,重复检测直到其等于0为止
146.        }
147.        /* 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命令,cmd-待写入命令值 */
148.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149.        {
150.                       delay_us(1);
152.            LcdWaitReady();
153.                       delay_us(1);
155.            LCD1602_RS = 0;
156.                       delay_us(1);
158.            LCD1602_RW = 0;
159.                       delay_us(1);
161.            write_LCD1602_DB(cmd);
162.                       delay_us(1);
164.            LCD1602_E = 1;
165.                       delay_us(1);
167.            LCD1602_E = 0;
168.                       delay_us(1);
170.        }
172.        /* 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数据,dat-待写入数据值 */
173.        void Lcd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174.        {
175.                       delay_us(1);
177.            LcdWaitReady();
178.                       delay_us(1);
180.            LCD1602_RS = 1;
181.                       delay_us(1);
183.            LCD1602_RW = 0;
184.                       delay_us(1);
186.            write_LCD1602_DB(dat);
187.                       delay_us(1);
189.            LCD1602_E = 1;
190.                       delay_us(1);
192.            LCD1602_E = 0;
193.                       delay_us(1);
195.        }
196.        /* 设置显示RAM起始地址,亦即光标位置,(x,y)-对应屏幕上的字符坐标 */
197.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198.        {
199.            unsigned char addr;
201.                if (y >= 2)                                                  //说明我们想显示在右半屏
202.            {
203.                y-= 2;
204.                x+= 8;                                               //那么x就得往右挪动8个汉字了
205.            }
206.            addr =y*16 + x;                                  //现在这个是以一个汉字为单位,这里所有所说的汉字为单位的意思是16*16
207.                                                                                    //由起始DDRAM地址连续写入字符串
208.                                                                                    //addr的值是所有的汉字后面的地址,也是汉字为单位,即ddram也是以汉字为单位的
209.            LcdWriteCmd(0x30);                                //启动DDRAM操作
210.            LcdWriteCmd(0x80|addr);                           //设置ram地址
211.        }
212.        /* 在液晶上显示字符串,(x,y)-对应屏幕上的起始坐标,str-字符串指针 */
213.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str)
214.        {
215.                unsigned char n=0,a;
216.                unsigned char *fore_str;
217.            LcdSetCursor(column, row);                 //设置起始地址
218.            while (*str != '\0')                             //连续写入字符串数据,直到检测到结束符
219.            {
221.                       if((n+1)%2==0)                                //奇数地址
222.                       {
223.                               fore_str=str-1;
224.                               if(*fore_str>0x80)
225.                               {
226.                                       LcdWriteDat(*str++);
227.                               }
228.                               else if(*str>0x80)
229.                                       LcdWriteDat(' ');
230.                               else if(*str<=0x80)
231.                                       LcdWriteDat(*str++);
232.                       }
233.                       else
234.                               LcdWriteDat(*str++);           //先取str指向的数据,然后str自加1
235.                       n++;
237.                       if((n+2*column)%16==0)
238.                       {
239.                               a=(n+2*column)/16;
240.                               if(row==0)
241.                               {
242.                               if(a==1)
243.                                       LcdWriteCmd(0x90);
244.                               if(a==2)
245.                                       LcdWriteCmd(0x88);
246.                               if(a==3)
247.                                       LcdWriteCmd(0x98);
248.                               if(a==4)
249.                                       LcdWriteCmd(0x80);
250.                               }
252.                               if(row==1)
253.                               {
254.                               if(a==1)
255.                                       LcdWriteCmd(0x88);
256.                               if(a==2)
257.                                       LcdWriteCmd(0x98);
258.                               if(a==3)
259.                                       LcdWriteCmd(0x80);
260.                               if(a==4)
261.                                       LcdWriteCmd(0x90);
262.                               }
264.                               if(row==2)
265.                               {
266.                               if(a==1)
267.                                       LcdWriteCmd(0x98);
268.                               if(a==2)
269.                                       LcdWriteCmd(0x80);
270.                               if(a==3)
271.                                       LcdWriteCmd(0x90);
272.                               if(a==4)
273.                                       LcdWriteCmd(0x88);
274.                               }
276.                               if(row==3)
277.                               {
278.                               if(a==1)
279.                                       LcdWriteCmd(0x80);
280.                               if(a==2)
281.                                       LcdWriteCmd(0x90);
282.                               if(a==3)
283.                                       LcdWriteCmd(0x88);
284.                               if(a==4)
285.                                       LcdWriteCmd(0x98);
286.                               }
290.                       }
291.            }
292.        }/* 初始化1602液晶 */
293.        void InitLcd1602()
294.        {
295.            LcdWrite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296.            LcdWriteCmd(0x0C); //显示器开,光标关闭
297.            LcdWriteCmd(0x06); //文字不动,地址自动+1
298.            LcdWriteCmd(0x01); //清屏
299.        }
304.        /*
305.        * 函数名:LcdShowImage
306.        *   述:在显示屏上显示一幅图像
307.        *   入:img - 待显示图像指针
308.        *         x - 屏幕显示横坐标(以像素为单位)
309.        *         y - 屏幕显示纵坐标(以像素为单位)
310.        *         w - 图像宽度(以像素为单位)
311.        *         h - 图像高度(以像素为单位)
312.        *   出:无
313.        *   注:xw必须是16的整数倍,因CGRAM最小寻址单位为2字节;yh可为0-63的任意值。
314.        */
316.        //经过我的不断测试,yh的值也是可以取到64,而且显示汉字,也得取到16而不是15,那么来说,是多少像素高度,这里就填多少
317.        void LcdShowImage(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w, uint8_t h, uint8_t *img)
318.        {
319.            uint16_t i;
320.            uint8_t xi,yi;
321.            uint8_t xt,yt;
323.            x>>= 4;
324.            w>>= 3;
325.            i = 0;
326.            LcdWriteCmd(0x36); //启动CGRAM操作
328.            for (yi=0; yi<h; yi++)
329.            {
330.                yt= y+yi;
331.                xt= x;
332.                if (yt >= 32)
333.                {
334.                    yt -= 32;
335.                    xt += 8;
336.                }
337.                LcdWriteCmd(0x80|yt);
338.                LcdWriteCmd(0x80|xt);
339.                for (xi=0; xi<w; xi++)
340.                {
341.                    LcdWriteDat(img[i++]);
342.                }
343.            }
344.        }
346.        /*
347.        * 函数名:LcdClearArea
348.        *   述:清除屏幕上的一块图形显示区域
349.        *   入:x - 区域起始横坐标(以像素为单位)
350.        *         y - 区域起始纵坐标(以像素为单位)
351.        *         w - 区域宽度(以像素为单位)
352.        *         h - 区域高度(以像素为单位)
353.        *   出:无
354.        *   注:xw必须是16的整数倍,因CGRAM最小寻址单位为2字节;yh可为0-63的任意值。
355.        */
358.        //记住,绘图模式时候屏幕默认有乱点显示的数据的,需要我们先调用这个函数后面才能正常显示
360.        void LcdClearArea(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w, uint8_t h)
361.        {
362.            uint8_t xi,yi;
363.            uint8_t xt,yt;
365.            x>>= 4;
366.            w>>= 3;
367.            LcdWriteCmd(0x36);                 //启动CGRAM操作
368.            for (yi=0; yi<h; yi++)
369.            {
370.                yt= y+yi;
371.                xt= x;
372.                if (yt >= 32)
373.                {
374.                    yt -= 32;
375.                    xt += 8;
376.                }
377.                LcdWriteCmd(0x80|yt);
378.                LcdWriteCmd(0x80|xt);
379.                for (xi=0; xi<w; xi++)
380.                {
381.                    LcdWriteDat(0x00);  //写入0x00以清除显示
382.                }
383.            }
384.        }
主函数main()中这样调用即可:
1.  void main()
2.  {
3.         LCD12864IO_Init(void);
4.         // 为什么驱动函数会出现1602的字样,因为这个LCD12864的驱动程序我是从1602液晶屏移植过来的,
5.         // 只是忘记改了名字而已,就这样吧
6.         InitLcd1602(void);
7.         LcdShowStr(1,1,"hello 你好");
8.         while(1);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