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组态王通讯

楼主(2019-11-07):
写了一段程序,是组态王读单片机内部的程序,但是测试时,组态王读不出数据,麻烦帮看一看程序有啥问题。
void Delay_1ms(uint ms)           //延时1ms * ms
{
        uint x,y;
        for(x=ms;x>0;x--)
                for(y=920;y>0;y--);
}
void UART1_Init(void)
{
        TMOD = 0x20;    //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  8位自动重装
        SCON = 0x50;    //串口1工作在方式1  10位异步收发 REN=1允许接收
        TH1 = 0xFD;     //定时器1初值 9600
        TL1 = TH1;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数
        EA = 1;          //开总中断
        ES = 1;          //开串口1中断
//        PS=1;
}
//void UART1_SendStr(uchar *str)//发送字符串
//{
//        while(*str!='\0')
//        {
//                UART1_SendOneByte(*str);
//                Delay_1ms(1);
//                str++;
//        }
//}
void UART1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nt j;
        if(RI)
        {
//                RI=0;//软件清除接收中断
                if(SBUF==0x40)
                {
                for(j=0;j<18;j++)
                {
                buffer[j]=SBUF; //命令存到命令数组
                RI=0;
//                if(buffer[j]==0x0d)
//                {
//                        K=1;
//                        return;
//                }
        }
        }
        }
        RI=0;
}
void read(uchar K1)
{
        uchar aa;
        uchar Rfrist,Rsecond,Rthird; //Rfrist表示接收后的第二个数据 Rsecond表示接收后的第三个数据
        Rfrist = buffer[1]^buffer[2]^buffer[3]^buffer[4]^buffer[5]^buffer[6]^buffer[7]^buffer[8]^buffer[9]^buffer[10];
        Rsecond = Rfrist;
        Rfrist = Rfrist>>4;        //取低四位
        Rsecond = Rsecond&0x0f;        //取高四位

        if(Rsecond>0x09)                  //得到的校验数据要进行16-ASCII码的转换
        {Rsecond =  Rsecond-9+0x40;
        }
        else
         Rsecond =  Rsecond+0x30;
        if(Rfrist>0x09)                  //得到的校验数据要进行16-ASCII码的转换
        {Rfrist =  Rfrist-9+0x40;
        }
        else
         Rfrist =  Rfrist+0x30;
         if(Rfrist==buffer[11]&&Rsecond==buffer[12])//转化过后的校验位要与上位机发送过来的校验位对比,两者一致的话说明上位机传输的数据正确
         {
          buffer1[1] = buffer[1];//取设备地址(设备地址一个字节,两个ASSCII码)
          buffer1[2] = buffer[2];//取设备地址(设备地址一个字节,两个ASSCII码)
          buffer1[3] = buffer[9];//设备字节数
          buffer1[4] = buffer[10];//设备字节数
          buffer1[5] = buffer[6] = K1;//把读取的数据放入到响应里
          buffer1[5] = buffer1[5]>>4;        //buffer[5]与buffer[6]组成一个字节,一个表示低位,一个表示高位,此时的K1表示16进制,需要转化成ASSCII码
          buffer1[5] = buffer1[5]&0x0f;        //取高四位
          buffer1[6] = buffer1[6]&0x0f;        //取低四位
          if(buffer[5]>=0x0a) //转化成ASSCII码
          {
           buffer[5] = buffer[5]-9+0x40;//10以上的数字转化成ASSCII码
           }
           else
           {
            buffer[5] = buffer[5]+0x30;//把10以下的数字转换成ASSCII码
                }
                if(buffer[6]>=0x0a)
                {
                buffer[6] = buffer[6]-9+0x40;
                }
                else
                {
                buffer[6] = buffer[6]+0x30;
                }
           Rthird = buffer1[1]^buffer1[2]^buffer1[3]^buffer1[4]^buffer1[5]^buffer1[6];
           buffer1[7] = Rthird>>4;
           buffer1[7] = buffer1[7]&0x0f;
           buffer1[8] = Rthird&0x0f;
                     if(buffer[7]>=0x0a) //转化成ASSCII码
          {
           buffer[7] = buffer[7]-9+0x40;//10以上的数字转化成ASSCII码
           }
           else
           {
            buffer[7] = buffer[7]+0x30;//把10以下的数字转换成ASSCII码
                }
                if(buffer[8]>=0x0a)
                {
                buffer[8] = buffer[8]-9+0x40;
                }
                else
                {
                buffer[8] = buffer[8]+0x30;
                }
                for(aa=0;aa<8;aa++)        //发送数据
                {
                 SBUF = buffer[aa];
                 while(!TI)
                 TI=0;
                 }
                 }
                 }
                 void Port_Init(void)  //IO口初始化
{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

void main()
{
        Port_Init();  //IO口
        UART1_Init();
        InitADC();
//        unsigned char K2;
        while(1)
        {
                vol=AD_work(0)*1000;

                if(vol>=1000)
                {
                        pressure=250*(vol-1000);
                }
                else
                {
                        pressure=0;
                }
//    if(K==1)
//        {
//        K=0;
        if(buffer[4]==0x30) //判断上位机是不是读数据
        {
//        K2 = pressure;
        if(buffer[8]==0x31)
        {
        read(pressure);
        }
        }
        }
        }
//        }

网友A:
组态屏的程序都没有,怎么分析??

网友B:
你需要了解组态王的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