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的方波信号是数字信号吗

楼主(2019-11-07):
在数字信号处理书上说在时间和幅度上离散的信号叫数字信号,处理数字信号的电路叫数字电路,可是数电书上的波形都是连续的呀示波器上的也是,难道他不是数字信号吗?

网友A:
需理解连续的概念是在同一时刻不能有两个不同的值出现,如方波信号在低电平至高电平的时刻到底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呢?只能理解是断续的,不是连续的

网友B:
连续的方波信号是数字信号

网友C:
数字信号就是二进制,简单来说就是不是1就是0,不是高电平就是低电平,没有其他的表现,相对于数字信号的叫模拟信号,模拟信号呢是连续的变化,从0~1可以变成无数个节点,比如说0.01  0.0001   0.000002,可以无限分化时间节点,

网友D:
任何相对的事件都可以作为数字信号,取决于你是如何约定的。

网友E:
连续的方波呢确实是数字信号,但是你的单个时间周期必须保持一致,如果类似pwm就不是数字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任何相对的事件都可以作为数字信号,取决于你是如何约定的。

怎么讲

楼主:
可是连续的方波在时间上也没离散呀?按照数字信号的定义时间和幅值都离散的才叫数字信号呀

网友F:
简单的理解,数字信号就是:0/1,亮/暗,有/无,开/关;是没有幅度、强弱之分的,可以是连续或间断的,没有功率输出的。模拟信号则是:有强弱、有幅度的,时间连续的,各种频率波的叠加(例如声音),是带功率输出的。而你所看到的示波器上的波形,是经过数模(A/D)转换的,而你所看到的方波是不存在的,现实中是没有纯正的方波的,是经过电子电路的修整,模拟出来的!

网友G:
你是不是示波器没有拉开时间。。。拉开就是方波了

网友H:

你的问题是你把看到的波形和数字电路“看到的波形”混为一谈了。比如,ADC采样是有频率限制的,相邻采样点之间总是有间隔的,只不过间隔有大有小,很大的间隔你看起来明显不连续,很小的间隔看起来就近似于“连续”,其实也不是连续的。至于数电书上的只是为了让你知道这是个方波,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再说人眼分辨率也有限,你怎么知道放大细分后就一定是连续的(开玩笑,不必当真)。至于你说的示波器也是如此,示波器显示的波形是由一个一个像素点组成的,像素点数量也是有限的,只不过人眼分辨率有限,看起来像是一条连续的线了,你用放大镜看看就知道它是有缝隙的了。就像玩游戏常说的帧率,一秒10帧大家就会骂娘了,提高到100帧就会感觉很流畅了,其实它也是数字信号显示出来的。

网友I:
应该不是,数字信号》》上面几楼已经讲得很清楚了。1/0.通/断。连续的方波有可能整个波形都>1,或都<1.或不在识别范围内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任何相对的事件都可以作为数字信号,取决于你是如何约定的。

怎么讲,能否举个例子

网友D:
例如,事先约定好,用花盆表示屋内的人数:大花盆=1、小花盆=0:
在窗台上放些花盆,就可以将屋内的人数,告诉屋外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例如,事先约定好,用花盆表示屋内的人数:大花盆=1、小花盆=0:
在窗台上放些花盆,就可以将屋内的人数, ...

关键是数字信号的定义是时间和幅值都离散才叫数字信号呀,按你这么说只要幅值离散了就是数字信号

网友D:
你能说花盆没有表示出一个数字吗,它对外不是信号吗?

网友J:
数字信号必定是离散信号,连续型的信号是模拟信号,如A/D转换就是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也即把连续型信号转换成离散型信号,计算机能识别的就是数字信号

网友J:
连续的方波不是数字信号,只能算模拟信号,举个栗子,譬如说开关电源中的PWM调制波,它虽然只有高低两种电平,但在时间上是连续可变的,所以应该属于模拟信号,其实要看是不是数字信号,标准在于能否被用于0\1编码,明显只有离散数据才能编码,为计算机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续的方波呢确实是数字信号,但是你的单个时间周期必须保持一致,如果类似pwm就不是数字信号了,

周期一致不一致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K:
数字信号是垂直改变的,要么是高电平,要么是低电平,在某一瞬间是突然跳变也就是垂直上升或下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周期一致不一致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基础概念没有理解好!不要紧抓离散不离散!这个离散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举个例子:灯,在10秒时间里,亮灭10次,但当你提高频率,1秒里还是亮灭10次,这里的区别是:1次/1秒,10次/1秒,但这里面没有区别的是,还都是离散的,不会因为时间缩短(10次/1秒),而变成长亮或长灭;这里面,不管是光强度强或弱,只要是亮,在你约定的识别范围内就算亮,低于识别范围的,都算灭;这中间,10秒/10次,你可以是时间平均的,1次/1秒,也可以是   3次/2秒+停1秒+3次/3秒+3次/2秒+1次/1秒+停1秒=10次/10秒 这就是你的约定,单位时间内的次数,即计数。
而模拟信号,则是连续的,是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正弦波,就象调光灯,灭->微亮->亮->强亮,这是表述分阶,这里面光强度的变化其实是连续的、没有分阶变化的,也就是说,他不能从强亮突跳到微亮,它必须经历亮的阶段,反之则然。
在现实应用中,数字与模拟是混在一起的,关键是看你的取样(约定)让它“作”什么用!

网友F:
啊、、我终于明白了,你是把信号与信号处理混为一谈了!

网友L(2021-06-06):
方波,是时间连续信号,一般来看,不是数字信号~~因为时间上不连续。也不是模拟信号,因为取值不连续。但是,计算机都时序逻辑电路,只在离散的时刻来读取其值,故,这种连续是骗人的,是离散的,因此我们不要误以为它是时间连续的(虽然看上去是,其实不是)。综上所述,故意画得让波形接地气,反而掩盖了其离散时间信号的本质(当然,这个电平波形画法更接近实际电路电平之真实工作情况)。没办法,只能从电路本身去理解其离散时间的事实。

网友M:
这个需要系统性的学习了信号与系统这门课程你就会清楚很多,其实示波器上的或者说电脑一类显示的都是离散信号,只不过两个离散信号隔得太近,也就是趋于无穷小,就看起是连续的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L:
方波,是时间连续信号,一般来看,不是数字信号~~因为时间上不连续。也不是模拟信号,因为取值不连续。但 ...

第一句话,多了一个“不”字(笔误)

网友N:
试试把正弦曲线数字化,再把方波做傅里叶分解,我觉得这是理解数字信号的好方法。

网友O:
方波在幅度上只有高低两种电平,如果时间上也是量化的(用时钟周期确定),那就是标准的数字信号;但是如果宽度上是连续可变,算数字还是算模拟,就有一定的争议了。数字信号:两个离散:幅度是量化的,时间也是量化的,0、1。而模拟信号以两个连续为特征:电压幅度上连续变化,时间上连续变化。

网友P:
是不是数字信号还是看你怎么理解这个信号,也就是你怎么定义这个信号。就像数字1可以是一个二进制位,也可以看作是一个ADC变换的数据,那它就可以是1V、0.5V、甚至0.02V......
对于方波它可以是一个数字信号,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电压信号。
不要纠结

网友Q:
在时间和幅度上离散的信号的确叫数字信号时间,这就是这样定义的,你不用去纠结。数电书和示波器上的波形是连续的这种信号不是数字信号,它是模拟信号。并不是数字信号处理书上的波形图都是数字信号,它有可能是讲如何将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就像学食品安全 专业的他们书上不是只有食品,还有有关化学的内容,楼主别钻牛角尖哦

网友Q:
肯定不是,在时间和幅度上离散的信号才叫数字信号;你那应该叫模拟信号

网友R:
数字信号只有低电平和高电平这两个电压,如果存在其他电压就是模拟信号(上升沿/下降沿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