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指纹锁问题求助 液晶12864+指纹模块AS608+矩阵键盘+储存AT24C02

楼主(2019-11-07):
按论坛的某位大神发的源码和电路图做的指纹锁,遇到几个个问题
1、液晶屏12864有时显示有时没有显示
2、指纹模块连接单片机引脚3.7液晶显示就卡死
3、管理员密码怎么输入都是错误的
有知道的大神能不能解释一下,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A: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代码吗?

网友B:
你好!
1、没有看到原理图
2、没有看到代码
3、没有看到你具体要实现的功能
4、液晶显示时有时无,本身硬件就不稳定
5、先从硬件排查,然后再改程序吧

网友C:
先一个模块一个模块调,调好了再整合,不然哪里出问题都不知道

网友D(2020-02-17):
液晶LCD12864我看你用的是串行传输,要将PSB引脚接地就可以稳定显示了,否则会出现无显示/乱码/显示不全/全屏显示翱字等情况,偶尔能显示正常,PSB引脚功能是选择串/并行传输方式,接地是串行,接VCC是并行。

网友E:
可以把那个教程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