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线循迹,先绕一圈再出圈的程序怎么写,谢谢各位了

楼主(2019-11-07):
进圈后绕一圈然后出圈,程序不知道怎么写,车上有三个传感器,左中右各一个。还有怎样在终点处停车?

网友A:
我提供一下我的思路,你看行不行噢
首先三个循迹的模块靠近并排,把线稳在最中间的那个传感器上
在进弯处左中传感器都有信号,PID会自动向左调,此时三个传感器都有信号,此时触发一个判断,小车向左猛转进弯
出弯时逻辑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提供一下我的思路,你看行不行噢
首先三个循迹的模块靠近并排,把线稳在最中间的那个传感器上
在进弯处 ...

请问一下出圈怎么写呢?谢谢

网友A:
出圈道理也差不多了
出圈和入圈利用的都是两线相交会粗一些
这样同时触发三个循迹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