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LCD时出现了错误指示怎么回事 求大神解释

楼主(2019-11-07):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uart.h"
#include "tftlcd.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gui.h"
#include "9dtest_56_pic.h"
#include "calc_56_pic.h"
#include "earthnet_56_pic.h"
#include "picture_56_pic.h"

#define PICTURE_START_X                        30
#define PICTURE_START_Y                        50
#define PICTURE_SPACE_X                        10
#define PICTURE_SPACE_Y                        10
#define PICTURE_WIDTH                        56
#define PICTURE_HEIGHT                        56

const u8 *pic_buf[]={gImage_9dtest_56_pic,gImage_calc_56_pic,gImage_earthnet_56_pic,gImage_picture_56_pic};

void main()
{
        u8 i=0;
        u8 j=0;

        UART_Init();
        TFTLCD_Init();

        FRO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10,1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BMP Picture Test");

        for(i=0;i<2;i++)
        {
                for(j=0;j<2;j++)
                {
                        LCD_ShowPicture(PICTURE_START_X+(PICTURE_WIDTH+PICTURE_SPACE_X)*j,
                                                        PICTURE_START_Y+(PICTURE_HEIGHT+PICTURE_SPACE_Y)*i,
                                                        PICTURE_WIDTH,PICTURE_HEIGHT,pic_buf[2*i+j]);
                }
        }

        while(1)
        {

        }
}

求大神讲解

求大神讲解

网友A:
出错了,就按照提示,一个个的解除就是了。基本上就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错了,就按照提示,一个个的解除就是了。基本上就这个方法。

原来是哪错了点哪 现在都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