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能用stc的什么单片机代替?需要用到p1.0和p1.1的电压比较器

楼主(2019-11-07):
at89c2051能用stc的什么单片机代替?需要用到p1.0和p1.1的电压比较器。谢谢

网友A:
可用STC15W201S代替,有SOP8和SOP16 DIP16三种封装

网友B:
STC12C2051

网友C:
stc12c2052ad的管脚排列与at89c2051一致,P1有8路ADC可以用作电压比较器。stc15w408as有8路ADC和1路电压比较器,但管脚排列与at89c2051不同。

网友D:
查一下和at89c2051引脚排列一样的stc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