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小车测速模块+码盘计数+测速传感器模块+测试程序

楼主(2019-11-07):
/******************************************************************************************
程序名:检查小车行使距离-LCD1602
编写人:Yayi
/******************************************************************************************/

#include <STC12C5A60S2.H>//头文件
#include <LCD1602.h>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sbit IN4=P1^3;

unsigned int motor1=0;         //计左电机码盘脉冲值
unsigned int motor2=0;         //计右电机码盘脉冲值
unsigned int speed1=0;         //计左电机码盘脉冲值
unsigned int speed2=0;         //计右电机码盘脉冲值
unsigned int k=0;

void Forward(void)
{
        IN1=1;
        IN2=0;
        IN3=0;
        IN4=1;
}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0_init (void)
{
        TMOD = 0x01;         //高4位控制T1,低4位控制T0
        EA = 1;                //中断总开关
        TH0 = 0;         //16位计数寄存器T0高8位
        TL0 = 0;        //16位计数寄存器T0低8位
        ET0 = 1;         //T0中断开关
        TR0 = 1;         //T0启动开关
}

/*********************************************************************************************
外部中断INT0、INT1初始化函数
/********************************************************************************************/
void INT_init (void)
{
        EA = 1;                        //中断总开关
        EX0 = 1;                 //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IT0 = 1;                 //1:下沿触发  0:低电平触发
        EX1 = 1;
        IT1        = 1;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LCD1602_Init();
        LCD1602_Frist();
        INT_init();
        T0_init();
        Forward();
        while (1)
        {
                print(line_one,0,'M');
                print(line_one,1,'o');
                print(line_one,2,'t');
                print(line_one,3,'o');
                print(line_one,4,'r');
                print(line_one,5,'1');
                print(line_one,6,':');
                print(line_one,7,speed1/1000+0x30);
                print(line_one,8,speed1/100%10+0x30);
                print(line_one,9,speed1/10%10+0x30);
                print(line_one,10,speed1%10+0x30);
                print(line_one,11,' ');
                print(line_one,12,'C');
                print(line_one,13,'M');
                print(line_one,14,'/');
                print(line_one,15,'S');

                print(line_two,0,'M');
                print(line_two,1,'o');
                print(line_two,2,'t');
                print(line_two,3,'o');
                print(line_two,4,'r');
                print(line_two,5,'2');
                print(line_two,6,':');
                print(line_two,7,speed2/1000+0x30);
                print(line_two,8,speed2/100%10+0x30);
                print(line_two,9,speed2/10%10+0x30);
                print(line_two,10,speed2%10+0x30);
                print(line_two,11,' ');
                print(line_two,12,'C');
                print(line_two,13,'M');
                print(line_two,14,'/');
                print(line_two,15,'S');
                DELAY_MS(250);
                LCD1602_WriteCMD(CMD_clear);
                }
}

/*********************************************************************************************
外部中断INT0计算电机1的脉冲
/********************************************************************************************/
void intersvr1(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motor1++;
}
/*********************************************************************************************
外部中断INT1计算电机2的脉冲
/********************************************************************************************/
void intersvr2(void) interrupt 2 using 3
{
        motor2++;
}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注意:这里的speed为简单书写,逻辑公式过程应该为
speed2=小车轮子周长/码盘格式*1秒的码盘脉冲格数
定时器做出的效果为算出一秒内的距离
/********************************************************************************************/
void T0 (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TH0=(65536-1000)/256;        //16位计数寄存器T0高8位,尝试修改1000成其他值
        TL0=(65536-1000)%256;        //16位计数寄存器T0低8位,尝试修改1000成其他值
        k++;                        //k自加1
        if(k==1000)
        {
                k=0;                        //重新定义k的值
                speed1=motor1;
                speed2=motor2;
                motor1=0;                 //重新定义motor1的值
                motor2=0;                //重新定义motor1的值
        }
}

/******************************************************************************************
程序名:检查小车行使距离-LCD1602
/******************************************************************************************/

#include <STC12C5A60S2.H>//头文件
#include <LCD1602.h>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sbit IN4=P1^3;

unsigned int motor1=0;         //计左电机码盘脉冲值
unsigned int motor2=0;         //计右电机码盘脉冲值

void Forward(void)
{
        IN1=1;
        IN2=0;
        IN3=0;
        IN4=1;
}

/*********************************************************************************************
外部中断INT0、INT1初始化函数
/********************************************************************************************/
void INT_init (void)
{
        EA = 1;                        //中断总开关
        EX0 = 1;                 //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IT0 = 1;                 //1:下沿触发  0:低电平触发
        EX1 = 1;
        IT1        = 1;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LCD1602_Init();
        LCD1602_Frist();
        INT_init();
        Forward();
        while (1)
        {
                print(line_one,1,'M');
                print(line_one,2,'o');
                print(line_one,3,'t');
                print(line_one,4,'o');
                print(line_one,5,'r');
                print(line_one,6,'1');
                print(line_one,7,':');
                print(line_one,8,motor1/1000+0x30);
                print(line_one,9,motor1/100%10+0x30);
                print(line_one,10,motor1/10%10+0x30);
                print(line_one,11,motor1%10+0x30);
                print(line_one,12,'C');
                print(line_one,13,'M');

                print(line_two,1,'M');
                print(line_two,2,'o');
                print(line_two,3,'t');
                print(line_two,4,'o');
                print(line_two,5,'r');
                print(line_two,6,'2');
                print(line_two,7,':');
                print(line_two,8,motor2/1000+0x30);
                print(line_two,9,motor2/100%10+0x30);
                print(line_two,10,motor2/10%10+0x30);
                print(line_two,11,motor2%10+0x30);
                print(line_two,12,'C');
                print(line_two,13,'M');
                DELAY_MS(250);
                LCD1602_WriteCMD(CMD_clear);
                }
}

/*********************************************************************************************
外部中断INT0计算电机1的脉冲
/********************************************************************************************/
void intersvr1(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motor1++;
        if(motor1>=9999)
                motor1=0;
}
/*********************************************************************************************
外部中断INT1计算电机2的脉冲
/********************************************************************************************/
void intersvr2(void) interrupt 2 using 3
{
        motor2++;
        if(motor2>=9999)
                motor2=0;
}

51小车测速+码盘计数

网友A(2021-07-31):
测速用的是哪个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速用的是哪个模块

测速传感器模块  lm393

网友C:
那小车的速度能控制吗?
用什么控制的?
小车的转向速度也不一样?也能控制吗?
小车的方向能改变吗?用什么设备来控制?

楼主(2022-08-09):
引用 网友C:
那小车的速度能控制吗?
用什么控制的?
小车的转向速度也不一样?也能控制吗?

PWM
红外遥控,自动行驶是避障模块和超声波模块

网友D:
码盘是光电的吗

网友D:
可以仿真吗?

网友E:
正做这个项目,,参考了,谢谢

网友F(2022-10-18):
向高手学习,虽然还好多还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