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大家都用什么型号LCD屏?

楼主(2019-11-08):
如题.
   之前一直用CH451芯片驱动数码管的显示。
   最近做些电流电压显示的测试项目,请大家推荐一款,我用的 STC15系列的芯片。
※:尽量占用少点I/0。

网友A:
先网搜LCD屏,与单片机的关联性不大。

网友B:
串口屏占IO口少

网友C:
CH451除了lcd功能还有按键功能,有spi输入lcd模块,输入口少,但你要自己解决按键功能。

网友D:
12864呀,马云家有,IIC或者SPI,4根线就可以了,显示的信息也多

网友E:
oled屏少I/O口使用iic协议就两个引脚而已,注意不要买成了isp的

网友F:
128641602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