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能仿真出51单片机按键双击的效果吗?

楼主(2019-11-08):
我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就是我使用Proteus来仿真51单片机的长短按,用一个按键来区分短按,长按,双击这些操作,但是proteus没有反应,是不是只能仿真出来单击操作啊?请熟悉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我的疑问,再次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是你的程序问题~~    Proteus来仿真51单片机的长短按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程序问题~~    Proteus来仿真51单片机的长短按都可以的!

就是说仿真是可以的,只要代码符合就可以对吗?

网友B:
不会的  肯定能区分的,如果仿真没出来说明你程序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仿真是可以的,只要代码符合就可以对吗?

本页面左上角搜索:长短按  会有N多例子供你参考~~~祝你好运

网友C:
可以仿真,protues里面的按键,你鼠标按住不放,它也不会弹起来,就能操作出长按短按等了。程序的话,你可以先,用if判断是不是长按,然后在这个if里面内嵌一个判断是不是短按即可

网友D:
可以的,用计时方式来判断按键按下的时间长短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