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指示灯编程红色和黄色,出现底层严重故障,大家看看有没有硬件高手,上图:

楼主:
西门子plc指示灯编程红色和黄色,出现底层严重故障,大家看看有没有硬件高手,上图:使用过程中24v电源正线头不小心碰到了内部电路板上的某个原件,结果就悲剧了。。。。看看估计是哪方面的故障,可能原因是什么。高手请指教

图1 整体轮廓图 ↑

图2 端口图及严重故障指示灯↑

图3 S7-200 CPU226局部电路板图 ↑

图4 西门子S7-200主芯片TI产的,专供西门子,高清图

网友A(2019-11-09):
高电压加到板子上一般都是芯片局部烧坏,因为芯片相比其他分立元件更加脆弱

网友B:
如果灯是由CPU控制的,而且手册上说明此种显示表示某个故障,则可以按照手册上的提示,评估出故障的硬件“部位”,再对此可疑“部位”的硬件用放大镜进行仔细查访。
这需要运气各业务水平。
祝你好运!

网友C:
估计很难修复,因为只烧坏了某一部分,而检测程序还可以运行,如果是坏了CPU芯片,程序都弄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灯是由CPU控制的,而且手册上说明此种显示表示某个故障,则可以按照手册上的提示,评估出故障的硬件“ ...

嗯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很难修复,因为只烧坏了某一部分,而检测程序还可以运行,如果是坏了CPU芯片,程序都弄不到

西门子的东西,确实不是常规的集成电路,这个是主控制器,他可以拖十多种扩展模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高电压加到板子上一般都是芯片局部烧坏,因为芯片相比其他分立元件更加脆弱

西门子的东西专业性太强,那怎么办呢?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