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扬声器有救吗?声音大了就振裂了

楼主(2019-11-08):
可能是老化了,声音大了就振裂了,能修复吗?

网友A:
找专业的换纸盆,这个自己弄不了

网友B:
不能,即使粘上,效果也不如前

网友C:
能,找个纸盆换上。

网友D:
修复难度太大了,费用甚至超过重买一个。

网友E:
应该是橡胶圈的,自然老化现象,正常

网友F:
这个是橡圈纸盆吧?买一个纸盆换上——如果你动手能力还可以的话。

网友G:
找喇叭型号,幸运得话,有配件,换边

网友H:
可以换边修复,万能宝上有专门的喇叭橡胶边和胶水卖,还有解胶剂,业余条件下也可以弄,把橡胶边用解胶剂或其他方法去除干净,再用胶水把新的橡胶边黏上即可。但还是有一个经验值的问题。

网友I:
这是个精细活哦 你这个喇叭尺寸太小 不建议换边了 直接买一个新喇叭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