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单片机中断使用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9-11-08):
先说一下我想要的效果,是通过霍尔元件来计算电机的速度,我的想法是一个用2号中断来计算霍尔元件的电平改变次数,另一个用1号中断进行每0.5s中断一次,并统计次数再打印到数码管上显示(要求实时),但是发现似乎不能达到这个要求的效果,想问一下是我的代码哪里出错了?谢谢

#include<stc.h>
#define uch unsigned char
uch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uch count=0,countt=0,rad=0,Radd=0,t=0;
void time0()
{
    IT1=1;
    EX1=1;
    EA=1;
    PX1=0;  //设置优先级,使时间中断优先度高于次数中断,防止统计冲突

}
void delay(uch time)
{
    int j=0;
    for(j=0;j<200;j++)
    for(;time>0;time--)    ;
}

void main()
{
    while(1){

    time0();
    /*k1=0;
    k2=1;
    k3=1;
    k4=1;
    delay(50);
    P2=led[count%10];
    k1=1;
    k2=0;
    k3=1;
    k4=1;
    delay(50);
    P2=led[count/10];
    if(count>=100)
    {
        count=0;
        countt++;
        if(countt>=100)
        {
            count=0;
            countt=0;
        }
    }
    k1=1;
    k2=1;
    k3=0;
    k4=1;
    delay(50);
    P2=led[countt%10];
    k1=1;
    k2=1;
    k3=1;
    k4=0;
    delay(50);
    P2=led[countt/10];*/ //以上注备通过P2接入led来判断2号中断的次数统计是否有正确进行

    Radd=rad*200;        //每秒的rad  //这里开始是转速的显示部分
    k1=0;
    k2=1;
    k3=1;
    k4=1;
    delay(50);
    P0=led[Radd/1000];
    k1=1;
    k2=0;
    k3=1;
    k4=1;
    delay(50);
    P0=led[Radd%1000/100];
    k1=1;
    k2=1;
    k3=0;
    k4=1;
    delay(50);
    P0=led[Radd%100/10];
    k1=1;
    k2=1;
    k3=1;
    k4=0;
    delay(50);
    P0=led[Radd%10];
}
}
writerdown_time1() interrupt 2
{
    count++;
    if(TR0==0)
    {
        TH0=0xfe;   //5000us
        TL0=0x0c;    //5000us
        TR0=1;
    }

}
taker_time2() interrupt 1
{
    t++;
    if(t==20) //这里时间计算好像错误,但是只是数值问题,影响不大,不是关键问题
    {

        rad=count;
        count=0;
        TH0=0xfc;
        TL0=0x0c;
        t=0;
    }
}

网友A:
你先计算一下,按照你的做法,速度可以在多少范围不溢出或可适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