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驱动1COM的液晶屏啊

楼主:
怎么用IO口直接驱动呢?用的是AT89S52

网友A(2019-11-09):
记住永远的法则:要控制什么,就必须先了解什么!!!
你了解LCD了吗?

网友B:
用这个芯片驱动比较方便

网友C:
这种段码屏是最简单的,必须用交流信号驱动。可以用定时器设置2ms中断,COM取反,形成250Hz方波,需要显示的笔段与COM反相,不需要显示的笔段与COM同相。

COM=~COM;
S1=COM;//不显示
S2=~COM;//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