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块化编程位定义的问题

楼主(2019-11-08):
模块化编程的时候。我想在其他的c文件中定义P0.0口。我想在主函数的死循环之前给它赋值低电平,就是单片机上电的时候,p0.0口置0,但是这个p0.0口,我需要在其他的c文件中对他进行操作,请大家帮我看一看怎么弄。

网友A:
在头文件里面  申明  主C文件里面 包含这个H文件  然后你就可以调用了

网友B:
模块化编程后,各模块的调配与使用就需要按规矩来,不能各自为政!
这就需要协议!
你再做个协议,让大家都遵守协议。在协议中规定好P0.0的使用法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头文件里面  申明  主C文件里面 包含这个H文件  然后你就可以调用了

用你的方法试了,现在的情况是,我有两个.h文件,(main.c  a.h  b.h)  a.h定义,主函数包函调用没问题,在b.h定义主函数包函调用就会出现redefinition,说重新定义

网友C:
直接在不同的C文件中加入#include <regx52.h>  可以在不同的C文件中使用P0_0(头文件中已义的格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你的方法试了,现在的情况是,我有两个.h文件,(main.c  a.h  b.h)  a.h定义,主函数包函调用没问题 ...

加个关键字  ext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