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让单片机数码管显示12位电话号码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郭天祥的tx1c板子。

楼主(2019-11-08):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void delay(uint);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1111 1110=0xfe 1
1111 1101=0xfd 2
1111 1011=0xfb 3
1111 0111=0xf7 4
1110 1111=0xef 5
1101 1111=0xdf 6
1011 1111=0xbf 7*/

void main()
{
  dula=0;
  wela=0;
  num=0xfe;
  while(1)
  {
          dula=1;
        P0=0x06;
        dula=0;
        wela=1;
        P0=num;
        wela=0;
        delay(65000);//第一个数码管显1

        dula=1;
        P0=0x3f;
        dula=0;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65000);//第二个显0

        dula=1;
        P0=0x6d;
        dula=0;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65000);// 第三个显5

        dula=1;
        P0=0x07;
        dula=0;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65000); //第四个显7

        dula=1;
        P0=0x5b;
        dula=0;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65000);//第五个显2

        dula=1;
        P0=0x06;
        dula=0;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65000);
                      //第六个显1

        wela=1;
        dula=1;
        P0=0xff;
        wela=0;
        dula=0;//清零

        num=0xbf;
        if(num==0xbf)
        num=0xfe;
}
大概是这样打出前六个在写出后六个数字没有规律 请各位老哥想想办法

原理图

网友A:
1、先建立12个寄存器,用于存电话号码。
2、每个数码管,能根据各自的寄存器(12个之一),显示数字。
3、将电话号码存入12个寄存器中。

网友B:
手机只有11位号码,加一个空位,6位移动循环显示。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uchar code welai[]={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uchar dis_buf[]={0x00,0x06,0x4f,0x3f,0x6d,0x06,0x6d,0x4f,0x7d,0x6f,0x4f,0x7d};//空,1,3,0,5,1,5,3,6,9,3,6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25;j>0;j--);
}

void timing()
{
        static uint k=0;
        uchar i,j;
        k++;
        if(k==500)
        {
                k=0;
                j=dis_buf[0];
                for(i=0;i<11;i++)
                        dis_buf[i]=dis_buf[i+1];
                dis_buf[11]=j;
        }
}
/********************************
                数码管显示程序
********************************/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0;                                //分时显示变量
        P0=0x00;           dula=1; dula=0;        //消隐
        P0=welai[i];   wela=1; wela=0;        //送位码
        P0=dis_buf[i]; dula=1; dula=0;        //送段码
        i++;
        i%=6;
}

void main()
{

        while(1)
        {
                timing();
                display();
                delay(2);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只有11位号码,加一个空位,6位移动循环显示。

有点没看明白这个程序的运行顺序,他是先进入主函数然后运行timing里的函数然后在运行diplay中的再延时并循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点没看明白这个程序的运行顺序,他是先进入主函数然后运行timing里的函数然后在运行diplay中的再延时并 ...

timing();每隔约1秒,显存数组中12个成员循环移动一位。
diplay();每隔约2毫秒,数码管显示一位,12毫秒完成一轮动态显示。只显示显存数组中前6位。
delay(2);使主循环 while(1)周期控制在约2毫秒范围。

网友C(2020-02-07):
引用 网友B:
手机只有11位号码,加一个空位,6位移动循环显示。

师傅,我研究了好久,还是没研究出来,能讲讲程序中的static 吗?没明白的地方就是display里的stati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师傅,我研究了好久,还是没研究出来,能讲讲程序中的static 吗?没明白的地方就是display里的static

static 关键字含义是指定为静态变量,分配在静态变量区。与局部临时变量的区别是使用后保存,不会销毁。用在display()中的目的是计数,使主程序调用一次display()就按序点亮一位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