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和蓝牙通信的传输速度比较?

楼主(2019-11-08):
新人小白 , 最近想调摄像头 ,问一下wifi 和 蓝牙 哪个传输速度更快 。 最快的波特率能够达到多少 。 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A:
基本上受限于你采用的调制频率。

网友B:
蓝牙2.0+EDR 瞬时速率可达2 和 3Mbit/s,
蓝牙3.0+HS的传输速率理论上可高达24Mbit/s,
蓝牙4.0版本的的传输速率理论上可高达24 Mbit/s。

2.4G 300 Mbit/s   (即300M无线路由器)
2.4G 450 Mbit/s ; (即450M无线路由器)
2.4G 300 Mbit/s +5G 433 Mbit/s  (即750M无线路由器)
2.4G 300 Mbit/s +5G 867 Mbit/s  (即1200M无线路由器)
2.4G 450 Mbit/s +5G 450 Mbit/s  (即900M无线路由器)
2.4G 450 Mbit/s +5G 1300 Mbit/s  (即1750M无线路由器)
2.4G 600 Mbit/s +5G 1300 Mbit/s  (即1900M无线路由器)
2.4G 800 Mbit/s +5G 1734 Mbit/s  (即2600M无线路由器)

WiFi传输速度明显高于蓝牙。

楼主:
但是我那个上位机 波特率最大就512000  ,这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2.0+EDR 瞬时速率可达2 和 3Mbit/s,
蓝牙3.0+HS的传输速率理论上可高达24Mbit/s,
蓝牙4.0版本的的 ...

但是我那个上位机 波特率最大时512000 , 该怎么增大速度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那个上位机 波特率最大时512000 , 该怎么增大速度呢

你的摄像头是用串口传送的?

网友C:
wifi速度快

网友D:
想做视觉处理?

网友E:
串口传输视频速率不够吧!

网友F:
wifi传输速度快

网友G:
单论传输速度的话肯定是WIFI优于蓝牙的,寻常的WIFI普及速度也比优质的蓝牙通道传输速度快。而且你要做比较的话也要看怎么传输,wif传输如果用串口的话可能还要调试

网友H:
使用wifi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