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话线信号问题

楼主(2019-11-08):
新人一枚,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做过固话的,电话线上传的是什么信号?我们的语音又是怎么走的?固话技术好老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新的方案?

网友A:
电话线路正常情况下传输约50V(48V)直流电压,振铃时传输约90V的25Hz铃流信号。语音信号也是通过电话线传输的,具体电路是利用LC之类的将直流与语音信号进行隔离。电话线路输送的50V电压属于高内阻电源,所以不怕短路。

网友B:
固话:
电话线上传的是什么信号? 音频信号。
我们的语音又是怎么走的? 在电线上走的。
新的方案?数字信号。

网友C:
关键在于你是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