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模数转换与DA数码转换具体怎么实现啊?

楼主(2019-11-08):
      单片机一些小设计会,有点搞不懂的就是ad与da转换到底怎么弄怎么实现啊,有没有帅哥们分享下经验啊,求!!!有的话发我下 真的真的真的非常谢谢

网友A:
就是个比例的换算根据你的AD精度,相关历程可以看网上博主分享的

网友B:
AD、DA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AD分为多种如:增量总和型(SD,ΣΔ)、逐次逼近型等。如果要知道单片机AD、DA怎么用,一般都是配置将相应的开头位打开,设置好对应的输入输出就行了,硬件连接好。各种厂家MCU的配置程序不同。

网友C:
AD转换用AD模块DA转换用DA模块 某宝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