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一通电就进入中断?

楼主:
为什么单片机一通电就进入中断???请大佬指教

网友A(2019-11-09):
单片机一通电,不可能进入中断,一定是进入RESET的入口地址开始执行!
而在执行中,你打开了某些中断,就才有可能进入中断。

网友B:
完全和你程序有关,初始化后你启动了中断,自然就进入中断。

网友C:
你知道不知道进入了哪一个中断?

如果是定时器中断是可能的,也许是正常的。一般定时器的最大中断时间也就是几十毫秒,人感觉不到。

你可以单步运行试试看。

网友D:
单片机上电复位时都是不响应中断的,程序初始化完毕后,要有一条指令开中断。但不可屏蔽中断除外。

网友E:
建议检查一下程序,中断都和程序有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不知道进入了哪一个中断?

如果是定时器中断是可能的,也许是正常的。一般定时器的最大中断时间也 ...

定时器6中断,但是我在主程序中关闭了中断,触发一个条件才能开启中断,但是现在一通电就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