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带之中的电阻配用怎么算法?

楼主(2019-11-09):
在LED软灯带中,比如在生产时,只知道我要的每一米有多大的功率,供电电压,灯珠的电压、电流,那么在这灯带上该贴个多大的电阻?灯带有很多类型(例如3灯1电阻、3灯2电阻,3灯3电阻,6灯2电阻,6灯4电阻),这些灯带中的电阻该怎么算?怎么选用呢?有人会吗?

网友A:
灯带厂家已匹配相应电阻,不用再额外加了。除非你想自己做灯带

网友B:
灯带再设计的时候就算好了,用那个规格的LED,照度,色温,光通量LM,然后用几颗,几并几串,灯板很简单的一个I=U/R;就好了

网友C:
上面是单个LED的计算,电源12V,LED耐压2.5V,电流15~20mA,所以可以计算出最大20mA与最小15mA的电阻值,取中间值即成!
串接多个(n个)时,U×n 。

网友C:
LED限流电阻计算公式:限流电阻Ω = (电源电压V - LED电压V) / 限流电流A

假设你的LED电压是3.2V,限流电流40mA,电源电压12V,代入公式就是(12V-3.2V) / 0.04A = 220Ω

如果是三颗LED串联,那么电阻阻值就是: (12V-3.2V*3) / 0.04A = 60Ω
如果是三颗LED并联,那么电阻阻值就是: (12V-3.2V) / 0.04A*3 =73.33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带厂家已匹配相应电阻,不用再额外加了。除非你想自己做灯带

这是灯带样品,我想弄清楚这个灯带上面的电阻是怎么配的?

网友D:
这是很基础的知识,你如果是做这一行的,就应该要知道怎么去计算这个东西
首先,这个灯带上的LED的数据手册你一定要有
然后,再根据这个LED的工作电流去计算电阻的阻值

网友E:
这个简单呀 无非就是 R=U/I 呗,u是你的电源与你灯的压差,i是你灯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