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脑鼠的程序+资料 在不同“迷宫”中自动记忆和选择路径

楼主:
有兴趣的可以下来看看,资料完整,有程序,有硬件,可以自己做着玩玩

#include "config.h"
/****************config.h文件说明****************
(1)红外传感状态位
bit irL,irR,irC,irLL,irLR;
左红外irL,右红外irR,中红外irC,最左红外irLL,最右红外irLR
位为1检测到障碍,为0没有障碍

(2)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
延时1ms

************************************************/

//主函数
void main()
{

        //初始化
        initSystem();

        //小车函数测试
        mouseGoahead(1);
            delay(250);
                delay(250);
                delay(250);
                delay(250);
        mouseTurnback();
                delay(250);
                delay(250);
                delay(250);
                delay(250);
                delay(250);
                delay(250);
                delay(250);
                delay(250);
        while(1)
        {

                 if(irC==1)
         {
                   mouseTurnright();
         }
                mouseGoahead(1);
                delay(250);
                delay(250);
                delay(250);
                delay(250);
        }
}

网友A(2019-11-11):
多谢管理员帮忙,下次我会注意格式

网友B:
请问有完整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完整的程序?

额,程序里面也是只有最简单的右手法则之类的,没有记忆迷宫的功能。但是控制电机走和转弯,全部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