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方波控制舵机抖动得厉害的问题

楼主(2019-11-09):
我想用方波控制舵机从而控制机械抓的张开与闭合,但是机械爪虽然是张开与闭合但是抖得厉害,而且会不停的张开与闭合,但是我单独的让它做一个动作比如张开它就反应良好,动一下就不动,为什么张开与闭合的程序放在一起它就老是抖还循环呢   例程如下,main里面的张开与闭合放在一起就有问题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1_0=P1^0;                         //PWM信号输出端
void Init_t0(void);    //子函数声明
void Init_t1(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延时 x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P1_0=0;                                 //置PWM初始输出为高电平
      Init_t0();
       TR0=1;
  delay(9000);           //等待中断
      // TR0=0;

       Init_t1();
       TR1=1;
       delay(9000);
      // TR1=0;

}
void Init_t0(void)
{
        TMOD=0x11;                  //设置定时器0工作方式1后面运行TR位启动
        TH0=(65536-1500)/256;
        TL0=(65536-1500)%256;         //1.5ms 的高电平
        EA=1;
        ET0=1;
      //  TR0=1;
}
void Init_t1(void)
{
        TMOD=0x11;                  //设置定时器1工作方式1后面运行TR位启动
        TH1=(65536-1500)/256;
        TL1=(65536-1500)%256;         //1.5ms 的高电平
        EA=1;
        ET1=1;
      //  TR0=1;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PWM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产生方波
{
        if(P1_0==1)                         //如果上个电平为1,则下个低电平的时间为18.5ms
        {
                TH0=(65536-18000)/256;                 //试过t1=1500;t0=20000-t1;但舵机老是吱吱的响,推测:运算耗时.
                TL0=(65536-18000)%256;                 //1800是抓取
        }
        else                                         //如果上个电平为0,则下个高电平为1.5ms
        {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
        P1_0=~P1_0;
}
void PWM1() interrupt 3         //定时器0中断,产生方波
{
        if(P1_0==1)                         //如果上个电平为1,则下个低电平的时间为18.5ms
        {
                TH1=(65536-19000)/256;                 //试过t1=1500;t0=20000-t1;但舵机老是吱吱的响,推测:运算耗时.
                TL1=(65536-19000)%256;
        }
        else                                         //如果上个电平为0,则下个高电平为1.5ms
        {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
        P1_0=~P1_0;
}

网友A:
张开或者关闭的时候可能堵转了,建议多调试一下找准舵机旋转的角度能使爪子刚好闭合和张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张开或者关闭的时候可能堵转了,建议多调试一下找准舵机旋转的角度能使爪子刚好闭合和张开

我刚刚调到两个相对比较靠中间的角度,但是舵机还是不停的循环,不停的抖动

网友B:
可以看看舵机脉冲是否适合,电压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