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节锂电池如何同时给单片机和驱动电路模块供电呢?

楼主(2019-11-09):
这段时间正在做循迹小车(第一次),现手上有3节锂电池,但看了好多帖子还是不懂如何同时给单片机和驱动模块电路供电。自己所用的单片机还是STC12C5A60S2的系统版,电源输入端口为usb端口(5V),驱动为L298N两路驱动模块(12V)。

楼主:
下载想到一种方法,不知可不可行,买了一个12V转两路5v输出的模块电路,一路5V给单片机供电,一路5V接入5v转12v稳压模块后再介入驱动模块电路。

楼主:
为什么一直在审核中呢?

楼主:
有人能看得见这篇帖子吗?

网友A:
我看到了
如果不会搞,可以借鉴别人的

网友B:
3节锂电池,直接驱动 L298N两路驱动模块(12V),买了一个12V转5v输出的DC-DC模块电路,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C:
你这锂电池要是12v,就在单片机供电那边加个7805稳压,供电

网友D:
我做过,用三节锂电池直接给l298n供电,再从l298n中引出来5v,L298n内部是12转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