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子元件是什么(红色笔)

楼主(2019-11-09):
这个是什么(红色笔)

网友A:
电源插口

网友B:
图上已标记清楚,是外接电源输入插座

网友C:
电源插口,一般是圆孔的那种。两个点焊接地,中间的圆柱通VCC

网友D:
电源端子

网友A:
早期的耳机接口多用,其中的2个节点静态短路,插头插入后断开一个节点。另外一个节点与插头地接触,中间的一个为独立节点与插头头部接触

网友E:
DC头,不过这个画法很不规范

网友F:
power 电源接口

网友G:
一般指电源DC插口

网友H:
电源插口。。。。

网友I:
DC电源插座

网友J:
DC电源接口

网友K:
参考一席类似DC-5之类的电源插座

网友L:
这个电子元件是地线

网友M:
电源插座

网友N:
电源端子,自己画的,主要看pcb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