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55为啥要减得到的值 value0 = 255-(uint)GetADCResult(0);

楼主(2019-11-09):
(无正文)

网友A:
进行求补运算,因为读出的值是补码

网友B:
value0 = 255 - (uchar)GetADCResult(0);
假如是上面这样就很好理解了。
因为uchar类型值的范围是0~255, 255减一个数就相当于那个数取反。
等同于下面的表达式:
value0 = ~(uchar)GetADCResult(0);

GetADCResult(0)的返回值转换成uchar类型,假如是0,取反后就是255;假如是255,取反后就是0;假如是128,取反后就是127.

但是你的公式是(uint)类型,这个就有点费解了,还得根据上下文内容去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alue0 = 255 - (uchar)GetADCResult(0);
假如是上面这样就很好理解了。
因为uchar类型值的范围是0~255,  ...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行求补运算,因为读出的值是补码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