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求详解,意义何在?

楼主(2019-11-09):
请问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有什么用???意义何在???求详解

网友A:
高电平是1,低电平是0
一个没有加上拉的端口有可能是1,也有可能是0
加了上拉,就等于是把这个端口确定为
反之。。。。。。。

网友B:
确保端口电平是可靠的高电平和可靠的低电平

网友C:
上拉电阻就是,IO口没啥动作的时候,这个脚默认为高电平。只有IO口主动低,这个脚才会变成低,此时电流会从电源往IO口中灌。下拉同理,只是下拉时电流会从IO口往外流,对MCU压力更大

网友D:
所谓上,就是指高电平;所谓下,是指低电平。上拉,就是通过一个电阻将信号接电源,一般用于时钟信号数据信号等。下拉,就是通过一个电阻将信号接地,一般用于保护信号。
    这是根据电路需要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干扰,增加电路的稳定性。
    假如没有上拉,时钟和数据信号容易出错,毕竟,CPU的功率有限,带很多BUS线的时候,提供高电平信号有些吃力。而一旦这些信号被负载或者干扰拉下到某个电压下,CPU无法正确地接收信息和发出指令,只能不断地复位重启。
    假如没有下拉,保护电路极易受到外界干扰,使CPU误以为被保护对象出问题而采取保护动作,导致误保护。

网友E:
上拉就是把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为在高电平,下拉电阻原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