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图中r1的500MA是什么意思?

楼主:
如题,在网上看到的usb转ttl模块,不是很懂这个电阻的单位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19-11-09):
保险电阻????

网友B:
该电阻是一个保险电阻,当电流超过时会烧断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C:
是自恢复保险。
常温下电阻阻值非常小,可以忽略,相当于导通;
当后级发生短路故障造成电流大于500mA时,电阻快速发热,阻值增大,相当于开路,从而起到保护作用;
当断电后或者故障接解除后,电阻又会恢复到正常状态,实现自恢复功能,起到了保险作用,又无需更换保险。

网友D:
不清楚到底他想表示什么,只有放飞思维的翅膀,从电流方面看,一是表示USB电流是500mA,二次猜测可能是500mA自恢复保险丝,希望这个贴一直跟下去,继续猜测,得到标准答案为止。

网友E:
应该是限流和保险的作用

网友F:
保险电阻

网友G:
自恢复保险丝,电流超过500mA会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