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4+单片机数字电压表 数码管动态显示Proteus仿真

楼主:
单片机设计电压表,自己认为注释比较详细,注释附件里有,小白设计,有不足多多指教。

#include<reg51.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p2=0xa0;                //特殊功能寄存器使用
sfr p3=0xb0;                //P2端口所对应的字节地址就是0xA0   一整个P2的8位都在0xA0地址上
sbit P13=P1^3;                        //位定义
sbit P14=P1^4;
sbit P12=P1^2;
sbit P15=P1^5;
sbit P16=P1^6;
sbit P17=P1^7;
sbit P11=P1^1;
sbit P10=P1^0;
sbit wr=P3^6;
sbit rd=P3^7;
uchar code duan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
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数码管段码
uchar code weima[]= {0x0e,0x0d,0x0b,0x07};                        //数码管位码
uchar w;
uint i,j,f,z,h;
uchar tem[]={0,0,0,0};

void zhuanhuan()
{
        rd=0;                                          //读操作
        for(i=0;i<10;i++);

        wr=0;                                                         //写操作
        for(i=0;i<10;i++)                                 //0~9 10个数
        wr=1;
        z=P1;                                                         //读回P1
        tem[0]=(P1+1)*5/256;                         //个位 x=(255.99*5*100+5)/256=500
        tem[1]=(P1+1)*50/256%10;                    //P1口最大值255 所以P1+1
        tem[2]=(P1+1)*500/256%10;
        tem[3]=(P1+1)*100/256%10;
        if(P1==255)
        {
                tem[2]=0;
        }

        if(z==0)
        {
                tem[0]=0;
                tem[1]=0;
                tem[2]=0;
                tem[3]=0;

        }

        }
void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for(w=0;w<4;w++)
        {
                p2=0;
                 p2=duanma[tem[w]];
                 P3=weima[w];
                if(w==0)
                {
                        p2=duanma[tem[w]]+0x80;   //个位段码  后加小数点
                        P3=weima[w] ;                          //个位位码
                }
                for(j=0;j<10;j++) ;

        }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
                zhuanhuan();
        }
}

网友A(2019-11-28):
楼主没看到仿真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