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板子时,怎么做到让连着的焊盘同时都高亮起来呢

楼主:
就像这样,求助,新手入门,不胜感激

网友A(2019-11-09):
直接点其中一个焊盘就亮起来了,默认规则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好像选中那个网络就会亮高

网友C:
按住CTRL键,再单击其中任一个焊盘。取消点击右下角的“清除”即“clear”。

网友D:
右键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设置的?

网友E:
(1)请在布线时按' [ ' 与 ' ] ' 这两个键观察即可得到想要的结果
(2)采用另一种方法:view - Increase mask level 或者view - Decrease mask level 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结果
或在pcb的页面下
1、在DXP-preferences-pcb eiditor-display选项;
2、在右边一侧有个highlighting options项下面有个highlight in full前面勾上,就能自动高亮此网络线;

网友F:
CTRL+左键,高亮同一net
shift+c,取消高亮
shift+s,单层查看
尽量不要用自动高亮net,会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