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输出可调占空比的PWM脉冲源程序

楼主(2019-11-09):
测试STC12C5A60S2输出可调占空比的PWM脉冲带两个按键,分别加大与减少占空比调整,
可以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PWM输出IO的电压会随着占空比高低变化

/**********
测试STC12C5A
输出可调占空比的PWM脉冲
调整范围
20191109
*********/
#include "STC12C5A.H"   // 包含STC12C5A60S2寄存器定义文件

sbit UpKey=P3^5;  //调小占空比按键
sbit DownKey=P3^4;//调大占空比按键

#define ADJdata CCAP0H//宏定义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delay)
{
        unsigned int a,b;
        for(a=delay;a>0;a--)
        for(b=150;b>0;b--);
}

void main()
{
        CCAPM0=0x42;            // 设置PCA模块为PWM输出方式。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  ECOM0 CAPPn CAPNn MATn TOGn PWMn ECCFn
        // 开启比较器允许  允许PWM引脚输出脉冲
        CR=1;                        // PCA计数器开始运行
        ADJdata=0x80;        // 脉宽控制初值50%
        while(1)
                {
                if(UpKey==0)
                        {
                        delayms(20);
                        if(UpKey==0)
                                {
                                while(UpKey==0);
                                ADJdata+=5;
                                if(ADJdata>=255) ADJdata=255;//最大
                                }
                        }
                if(DownKey==0)
                        {
                        delayms(20);
                        if(DownKey==0)
                                {
                                while(DownKey==0);
                                if(ADJdata<=25) ADJdata=30;//最低
                                ADJdata-=5;
                                }
                        }
                }
}

网友A(2020-04-02):
很有价值,顶一个

网友B(2022-12-03):
厉害, 很有价值,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