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音乐盒元件清单与源程序

楼主(2019-11-09):
一.材料
发光二极管                                  18个;
按键                                              4个;
STC89c52单片机                        1个;
单片机插座                                  1个;
11.0592MHZ的晶振                  1个;
22pf电容*2,10uf电容              1个;
喇叭                                              1个;
三极管                                          1个;
滑动变阻器                                  1个;
电阻10k                                       1个;
电阻5.1k           1个;
电源
杜邦线若干;

#include <reg51.h>
sbit speaker = P3^1;
sbit key0 = P2^0;
sbit key1 = P2^1;
sbit key2 = P2^2;
sbit key3 = P2^3;
unsigned char k, i;
unsigned char timer0h, timer0l, time ,num ,tempi,tempstop,tempan,temptime;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我做的数码管 数字显示
0x3f,0x30,0xed,0x79,
0x72,0x5b,0x5f};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数码管 数字显示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1 2 3 4 5 6 7音调
code unsigned char FREQH[] = {           //TH0部分
    0xF2, 0xF3, 0xF5, 0xF5, 0xF6, 0xF7, 0xF8,       //低音1234567
    0xF9, 0xF9, 0xFA, 0xFA, 0xFB, 0xFB, 0xFC, 0xFC,   //中
    0xFC, 0xFD, 0xFD, 0xFD, 0xFD, 0xFE,              //高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F    //超高
};
code unsigned char FREQL[] = {           //TL0部分
    0x42, 0xC1, 0x17, 0xB6, 0xD0, 0xD1, 0xB6,
    0x21, 0xE1, 0x8C, 0xD8, 0x68, 0xE9, 0x5B, 0x8F,
    0xEE, 0x44, 0x6B, 0xB4, 0xF4, 0x2D,
    0x47, 0x77, 0xA2, 0xB6, 0xDA, 0xFA, 0x16
};
code unsigned char song[][150]={    //歌曲
{3,2,2, 3,2,2, 3,2,2, 1,2,1, 3,2,2, 0,0,0, 5,2,2, 0,0,0,
5,1,2, 0,0,0, 1,2,1, 0,0,0, 5,1,1, 0,0,0, 3,1,2, 0,0,0,
6,1,2, 7,1,2, 7,1,2, 6,1,2, 5,1,2, 3,2,2, 5,2,1, 6,2,1,
0,0,0, 4,2,1, 5,2,1, 0,0,0, 3,2,1, 0,0,0, 1,2,1, 2,2,1,
7,1,2, 0,0,0, 1,2,2, 0,0,0, 5,1,1, 0,0,0, 0,0,0, 3,1,1,
0,0,0, 6,1,2, 7,1,2, 0,0,0, 7,1,2, 6,1,2, 5,1,2, 3,2,2, 0,0,100
},
{6, 2, 3,  5, 2, 1,  3, 2, 2,  5, 2, 2,  1, 3, 2,  6, 2, 1,  5, 2, 1,
//一个音符有三个数字。前为第几个音、中为第几个八度、后为时长(以半拍为单位)。
//6, 2, 3 分别代表:6, 中音, 3个半拍;
//5, 2, 1 分别代表:5, 中音, 1个半拍;
//3, 2, 2 分别代表:3, 中音, 2个半拍;
//5, 2, 2 分别代表:5, 中音, 2个半拍;
//1, 3, 2 分别代表:1, 高音, 2个半拍;
6, 2, 4, 3, 2, 2, 5, 2, 1, 6, 2, 1, 5, 2, 2, 3, 2, 2, 1, 2, 1,
6, 1, 1, 5, 2, 1, 3, 2, 1, 2, 2, 4, 2, 2, 3, 3, 2, 1, 5, 2, 2,
5, 2, 1, 6, 2, 1, 3, 2, 2, 2, 2, 2, 1, 2, 4, 5, 2, 3, 3, 2, 1,
2, 2, 1, 1, 2, 1, 6, 1, 1, 1, 2, 1, 5, 1, 6, 0, 0, 100},
{6, 3, 1, 6, 3, 1, 6, 3, 1, 6, 3, 1, 6, 3, 1, 6, 3, 1, 0,0,100},
{0,0,1, 0,0,100},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节拍
{
unsigned char t1;
unsigned long t2;
for(t1 = 0; t1 < t; t1++)
  for(t2 = 0; t2 < 8000; t2++);
TR0 = 0;
}
void delaya(unsigned char t)     //节拍
{
unsigned char t1;
unsigned long t2;
for(t1 = 0; t1 < t; t1++)
  for(t2 = 0; t2 < 2000; t2++);
TR0 = 0;
}
void delay1(int z)   //延迟z ms
{
int i,j;
for(i=0;i<110;i++)
  for(j=0;j<z;j++);
}
/*
void an()  //按键检测
{
P2=0xff;
if(key1==0||key2==0||key3==0)
{
  delay1(10);
  if(key1==0)
  {
   num++;
   if(num==4)
     num=0;
   i=0;
   time=0;
  }
  if(key2==0)
  {
   num--;
   if(num==-1)
     num=3;
   i=0;
   time=0;
  }
  if(key3==0)
  {
   tempstop=!tempstop;
  }
  while(!key1||!key2||!key3);
  delay1(5);
  while(!key1||!key2||!key3);
}
}*/
void an()  //按键检测
{
P2=0xff;
tempan=P2;
tempan=tempan&0x0f;
while(tempan!=0x0f)
{
  delay1(5);
  tempan=P2;
  tempan=tempan&0x0f;
  while(tempan==0x0f);
  switch(tempan)
  {
   case 0x0e:
    num++;
    if(num==4)
      num=0;
    i=0;
    time=0;
    break;
   case 0x0d:
    num--;
    if(num==-1)
      num=3;
    i=0;
    time=0;
    break;
   case 0x0b:
    tempstop=!tempstop;
    break;
   case 0x07:
    temptime=!temptime;
    break;
  }
  while(tempan!=0x0f)
  {
   tempan=P2;
   tempan=tempan&0x0f;
   delay1(5);
  }
}
}

//--------------------------------------
void main(void)
{
tempi=1;
TMOD = 1;
ET0 = 1;
EA = 1;

while(1)
{
  if(song[num][i+2]==100)
   i=0;
  k = song[num]+7*(song[num][i + 1]-1);
  timer0h = FREQH[k];
  timer0l = FREQL[k];
  time = song[num][i + 2];
  if(tempi==1)
  i += 3;

  TH0 = timer0h;
  TL0 = timer0l;
  TR0 = 1;
  if(!temptime)
   delay(time);
  else
   delaya(time);

  P1=table[num+1];
  while(tempstop)
   an();
}
}
void t0int() interrupt 1
{
    TR0 = 0;
    speaker = !speaker;
    TH0 = timer0h;
    TL0 = timer0l;
    TR0 = 1;

  an();
}

网友A(2021-03-28):
楼主  有仿真图吗   还有材料还需要买什么吗  我想做出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