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关于74HC573锁存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11-10):
根据你的思路说:如图1,在流水灯电路中,流水灯是靠电压VCC经过限流电阻来给LED供电的,然后电流经过573的输出端流到地(573的接地脚),573芯片在这里不是用来单纯放大电流的,而是锁存控制信号电平的,当然它具有电流放大的功能。输入信号看的是电压,电流要求很小(1.0uA),输出在这里是数字信号,也就是0和1的变化,0就是地,1就是VCC,电流取决于输出外接的器件参数,当然有一个最大值限制(正负35mA)。所以这里不说放大倍数。如图2,共阳极数码管的电路图,为什么在这个电路图里面573芯片没有接上拉了?因为573是三态输出。
当OE=1时,输出是高阻;
OE=0时,573是推挽输出。对于共阳数码管,供电是数码管公共端进来的,经过573流到地;而共阴数码管的供电是573的电源(20脚),经过573输出端、数码管到数码管公共端再到地。

使用573的锁存功能是通过LE端口实现,当LE=1时,你可以改变输入端的数据电平,然后输出端的电平会变成输入端相同的电平,再设置LE=0, 这时候输入端可以任意改变,而输出端保持不变。假如刚才改变的是第一位数码管的段码数据,那么这时候你可以改变第二位数码管的段码数据,通过第二片573的LE控制实现。以此类推。从而实现8个单片机端口控制多个数码管的段码数据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不确定图1中二极管的电流是流到了573的接地脚还是流进了单片机,因为一直都在听说“灌电流”。如果 ...

对的,电流是进入573的接地端;去掉573后是进入单片机管脚再到地。
但是电流计算不对。红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是1.8V,
5v - 1.8v = 3.2v
3.2 ÷ 1000 = 3.2mA
3.2 * 8 = 25.6mA
8个LED同时点亮,总电流是25.6mA.
对于高亮LED来说,3mA的亮度已经很醒目了,一般控制在5mA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