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Proteus仿真软件小白的无助(问题描述的还算清楚,求带哥)

楼主:
我的电脑是win10   安装用的是7.8版本的 isis  (我在安装的时候就与一些教程上的指示有一些小出入)
然后安装成功后,刚打开就会弹出来这个问题框(如下图)

在这个界面中还算能正常使用(暂时没出什么问题)
下面是画了个简单地电路图

然后在点击“生成网表并传输到ARES”的红色按钮后(如下图)

就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的问题框

求带哥出面解决一下   求教问题原因和解决办法    先谢谢了。

网友A(2019-11-10):
换成8.6白菜直装版

网友B:
我认为,你出现这个原因的问题可能是软件太老了,win10的电脑应该用8.6以上的版本,如果没什么重要资料,建议换装新版本的软件,元器件库也更全,换了之后一般没什么问题,win10兼容性可能不是很好

网友C:
建议使用Proteus高一点的版本

网友D:
应该是版本问题

网友E:
谢谢各位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