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才能下载或打印网站上的文章?

楼主(2019-11-09):
(无正文)

网友A:
有注册帐号购买文章下载后才能打印,有的可直接打开文章,然后点击网站窗口左上角菜单,选择打印即可……

网友B:
复制到word里面去打印

网友C:
能下载的直接下载打印,下载不了的用IE浏览器打开,另存为txt文档,图片截图,到Word里重新编辑,无法存为txt文档的,全部截图,把截图复制到Word里打印,截图要把屏幕竖起来,一篇一篇的截图,觉得这个方法麻烦,就直接选择浏览器中的打印选项吧

网友D:
哈哈,我都是长屏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