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字符数组存到AT24c02并在串口调试助手显示的单片机程序怎么改?

楼主(2019-11-10):
#include<reg52.h>  //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无符号数据类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P2^0;//串行数据输入/输出端
sbit scl=P2^0;//串行时钟输入端
uint i;
char b[8],su[8]={'s','u','j','u','n','j','u','n'};

void delay(){;;} //定义延时空操作
void init1(){
PCON|=0x80;
SCON=0x50;//串口控制寄存器,等价于SM0=0,SM1=1,SM2=0,串口方式一通信
TMOD=0X20;    //设置定时器1为模式2,做为波特率发生器,8位初值自动重装的8位定时器,定时到TH1的值自动装到TL1
TH1=0xff;//设置波特率为9600
TL1=0xff;

TI = 1;//向CPU发送串口中断申请,直接使用printf必须加入此句才能实现发送
TR1=1;     //启动波特率发生器
}
void delay1ms(uint z)//延时1ms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start()//启动信号:SCL在高电平期间,SDA一个下降沿启动信号
{
sda=1;
delay();//空操作延时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停止信号:SCL在高电平期间,SDA一个上升沿停止信号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应答信号:SLC在高电平期间,SDA被从设备拉为低电平表示电平答应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若没有收到器件应答,主器件将默认已收到数据
i++;
scl=0;
delay();
}
void init()        //总线初始化,将总线都拉高以释放总线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写一个字节,串行发送1字节时,需要把其中的8位一位一位地发送出去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temp=temp<<1;//将temp左移一位,最高位将移入PSW寄存器的CY位中
scl=0;
delay();
sda=CY;//将CY赋给SDA进而在SCL的控制下发送出去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读一字节
{
uchar i,k;//定义临时变量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依次把8个独立的位放入1字节中来完成接收
{
scl=1;
delay();
k=(k<<1)|sda;//将k左移一位与SDA进行“或”运算
scl=0;
delay();
}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start();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init1();
P1=0xFF;
while(1){
for(i=0;i<8;i++)
{
b[i]=su[i];
write_add(23,b[i]);
delay1ms(100);
P1=read_add(23);
b[i]=read_add(23);
}

delay1ms(1000);
for(i=1;i<8;i++);
printf("%c\n",b[i]);
}

   }

网友A:
AT24c02能保存数据(数字),对于字符必须行编码后保存,读出时还原成字符。
常用的编码为ASCII或区位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24c02能保存数据(数字),对于字符必须行编码后保存,读出时还原成字符。
常用的编码为ASCII或区位码。

怎么把字符转换成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