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设计 Quartus在点阵电路上实现循环显示HELLO

楼主(2019-11-10):
●  在点阵电路上实现循环显示HELLO
●  先显示H,再显示E,……依次循环
●  可以自定义添加状态

HEADER
{
        VERSION = 1;
        TIME_UNIT = ns;
        DATA_OFFSET = 0.0;
        DATA_DURATION = 1000000.0;
        SIMULATION_TIME = 0.0;
        GRID_PHASE = 0.0;
        GRID_PERIOD = 100.0;
        GRID_DUTY_CYCLE = 50;
}

SIGNAL("C1")
{
        VALUE_TYPE = NINE_LEVEL_BIT;
        SIGNAL_TYPE = SINGLE_BIT;
        WIDTH = 1;
        LSB_INDEX = -1;
        DIRECTION = INPUT;
        PARENT = "";
}

SIGNAL("C2")
{
        VALUE_TYPE = NINE_LEVEL_BIT;
        SIGNAL_TYPE = SINGLE_BIT;
        WIDTH = 1;
        LSB_INDEX = -1;
        DIRECTION = INPUT;
        PARENT = "";
}

SIGNAL("1")
{
        VALUE_TYPE = NINE_LEVEL_BIT;
        SIGNAL_TYPE = SINGLE_BIT;
        WIDTH = 1;
        LSB_INDEX = -1;
        DIRECTION = OUTPUT;
        PARENT = "";
}

SIGNAL("2")
{
        VALUE_TYPE = NINE_LEVEL_BIT;
        SIGNAL_TYPE = SINGLE_BIT;
        WIDTH = 1;
        LSB_INDEX = -1;
        DIRECTION = OUTPUT;
        PARENT = "";
}

SIGNAL("3")
{
        VALUE_TYPE = NINE_LEVEL_BIT;
        SIGNAL_TYPE = SINGLE_BIT;
        WIDTH = 1;
        LSB_INDEX = -1;
        DIRECTION = OUTPUT;
        PARENT = "";
}

SIGNAL("4")
{
        VALUE_TYPE = NINE_LEVEL_BIT;
        SIGNAL_TYPE = SINGLE_BIT;
        WIDTH = 1;
        LSB_INDEX = -1;
        DIRECTION = OUTPUT;
        PARENT = "";
}

SIGNAL("A")
{
        VALUE_TYPE = NINE_LEVEL_BIT;
        SIGNAL_TYPE = SINGLE_BIT;
        WIDTH = 1;
        LSB_INDEX = -1;
        DIRECTION = OUTPUT;
        PARENT = "";
}

SIGNAL("B")
{
        VALUE_TYPE = NINE_LEVEL_BIT;
        SIGNAL_TYPE = SINGLE_BIT;
        WIDTH = 1;
        LSB_INDEX = -1;
        DIRECTION = OUTPUT;
        PARENT = "";
}

SIGNAL("C")
{
        VALUE_TYPE = NINE_LEVEL_BIT;
        SIGNAL_TYPE = SINGLE_BIT;
        WIDTH = 1;
        LSB_INDEX = -1;
        DIRECTION = OUTPUT;
        PARENT = "";
}

SIGNAL("D")
{
        VALUE_TYPE = NINE_LEVEL_BIT;
        SIGNAL_TYPE = SINGLE_BIT;
        WIDTH = 1;
        LSB_INDEX = -1;
        DIRECTION = OUTPUT;
        PARENT = "";
}

SIGNAL("L1")
{
        VALUE_TYPE = NINE_LEVEL_BIT;
        SIGNAL_TYPE = SINGLE_BIT;
        WIDTH = 1;
        LSB_INDEX = -1;
        DIRECTION = OUTPUT;
        PARENT = "";
}

SIGNAL("L2")
{
        VALUE_TYPE = NINE_LEVEL_BIT;
        SIGNAL_TYPE = SINGLE_BIT;
        WIDTH = 1;
        LSB_INDEX = -1;
        DIRECTION = OUTPUT;
        PARENT = "";
}

SIGNAL("L3")
{
        VALUE_TYPE = NINE_LEVEL_BIT;
        SIGNAL_TYPE = SINGLE_BIT;
        WIDTH = 1;
        LSB_INDEX = -1;
        DIRECTION = OUTPUT;
        PARENT = "";
}

SIGNAL("L5")
{
        VALUE_TYPE = NINE_LEVEL_BIT;
        SIGNAL_TYPE = SINGLE_BIT;
        WIDTH = 1;
        LSB_INDEX = -1;
        DIRECTION = OUTPUT;
        PARENT = "";
}

SIGNAL("L6")
{
        VALUE_TYPE = NINE_LEVEL_BIT;
        SIGNAL_TYPE = SINGLE_BIT;
        WIDTH = 1;
        LSB_INDEX = -1;
        DIRECTION = OUTPUT;
        PARENT = "";
}

SIGNAL("L8")
{
        VALUE_TYPE = NINE_LEVEL_BIT;
        SIGNAL_TYPE = SINGLE_BIT;
        WIDTH = 1;
        LSB_INDEX = -1;
        DIRECTION = OUTPUT;
        PARENT = "";
}

SIGNAL("L9")
{
        VALUE_TYPE = NINE_LEVEL_BIT;
        SIGNAL_TYPE = SINGLE_BIT;
        WIDTH = 1;
        LSB_INDEX = -1;
        DIRECTION = OUTPUT;
        PARENT = "";
}

SIGNAL("L11")
{
        VALUE_TYPE = NINE_LEVEL_BIT;
        SIGNAL_TYPE = SINGLE_BIT;
        WIDTH = 1;
        LSB_INDEX = -1;
        DIRECTION = OUTPUT;
        PARENT = "";
}

SIGNAL("L12")
{
        VALUE_TYPE = NINE_LEVEL_BIT;
        SIGNAL_TYPE = SINGLE_BIT;
        WIDTH = 1;
        LSB_INDEX = -1;
        DIRECTION = OUTPUT;
        PARENT = "";
}

SIGNAL("L14")
{
        VALUE_TYPE = NINE_LEVEL_BIT;
        SIGNAL_TYPE = SINGLE_BIT;
        WIDTH = 1;
        LSB_INDEX = -1;
        DIRECTION = OUTPUT;
        PARENT = "";
}

SIGNAL("L15")
{
        VALUE_TYPE = NINE_LEVEL_BIT;
        SIGNAL_TYPE = SINGLE_BIT;
        WIDTH = 1;
        LSB_INDEX = -1;
        DIRECTION = OUTPUT;
        PARENT = "";
}

SIGNAL("L16")
{
        VALUE_TYPE = NINE_LEVEL_BIT;
        SIGNAL_TYPE = SINGLE_BIT;
        WIDTH = 1;
        LSB_INDEX = -1;
        DIRECTION = OUTPUT;
        PARENT = "";
}

SIGNAL("L4")
{
        VALUE_TYPE = NINE_LEVEL_BIT;
        SIGNAL_TYPE = SINGLE_BIT;
        WIDTH = 1;
        LSB_INDEX = -1;
        DIRECTION = OUTPUT;
        PARENT = "";
}

SIGNAL("L7")
{
        VALUE_TYPE = NINE_LEVEL_BIT;
        SIGNAL_TYPE = SINGLE_BIT;
        WIDTH = 1;
        LSB_INDEX = -1;
        DIRECTION = OUTPUT;
        PARENT = "";
}

SIGNAL("L10")
{
        VALUE_TYPE = NINE_LEVEL_BIT;
        SIGNAL_TYPE = SINGLE_BIT;
        WIDTH = 1;
        LSB_INDEX = -1;
        DIRECTION = OUTPUT;
        PARENT = "";
}

SIGNAL("L13")
{
        VALUE_TYPE = NINE_LEVEL_BIT;
        SIGNAL_TYPE = SINGLE_BIT;
        WIDTH = 1;
        LSB_INDEX = -1;
        DIRECTION = OUTPUT;
        PARENT = "";
}

TRANSITION_LIST("C1")
{
        NODE
        {
                REPEAT = 1;
                NODE
                {
                        REPEAT = 100000;
                        LEVEL 0 FOR 5.0;
                        LEVEL 1 FOR 5.0;
                }
        }
}

TRANSITION_LIST("C2")
{
        NODE
        {
                REPEAT = 1;
                NODE
                {
                        REPEAT = 3125;
                        LEVEL 0 FOR 160.0;
                        LEVEL 1 FOR 160.0;
                }
        }
}

TRANSITION_LIST("1")
{
        NODE
        {
                REPEAT = 1;
                LEVEL X FOR 1000000.0;
        }
}

TRANSITION_LIST("2")
{
        NODE
        {
                REPEAT = 1;
                LEVEL X FOR 1000000.0;
        }
}

TRANSITION_LIST("3")
{
        NODE
        {
                REPEAT = 1;
                LEVEL X FOR 1000000.0;
        }
}

TRANSITION_LIST("4")
{
        NODE
        {
                REPEAT = 1;
                LEVEL X FOR 1000000.0;
        }
}

TRANSITION_LIST("A")
{
        NODE
        {
                REPEAT = 1;
                LEVEL X FOR 1000000.0;
        }
}

TRANSITION_LIST("B")
{
        NODE
        {
                REPEAT = 1;
                LEVEL X FOR 1000000.0;
        }
}

TRANSITION_LIST("C")
{
        NODE
        {
                REPEAT = 1;
                LEVEL X FOR 1000000.0;
        }
}

TRANSITION_LIST("D")
{
        NODE
        {
                REPEAT = 1;
                LEVEL X FOR 1000000.0;
        }
}

TRANSITION_LIST("L1")
{
        NODE
        {
                REPEAT = 1;
                LEVEL X FOR 1000000.0;
        }
}

TRANSITION_LIST("L2")
{
        NODE
        {
                REPEAT = 1;
                LEVEL X FOR 1000000.0;
        }
}

TRANSITION_LIST("L3")
{
        NODE
        {
                REPEAT = 1;
                LEVEL X FOR 1000000.0;
        }
}

TRANSITION_LIST("L5")
{
        NODE
        {
                REPEAT = 1;
                LEVEL X FOR 1000000.0;
        }
}

TRANSITION_LIST("L6")
{
        NODE
        {
                REPEAT = 1;
                LEVEL X FOR 1000000.0;
        }
}

TRANSITION_LIST("L8")
{
        NODE
        {
                REPEAT = 1;
                LEVEL X FOR 1000000.0;
        }
}

TRANSITION_LIST("L9")
{
        NODE
        {
                REPEAT = 1;
                LEVEL X FOR 1000000.0;
        }
}

TRANSITION_LIST("L11")
{
        NODE
        {
                REPEAT = 1;
                LEVEL X FOR 1000000.0;
        }
}

TRANSITION_LIST("L12")
{
        NODE
        {
                REPEAT = 1;
                LEVEL X FOR 1000000.0;
        }
}

TRANSITION_LIST("L14")
{
        NODE
        {
                REPEAT = 1;
                LEVEL X FOR 1000000.0;
        }
}

TRANSITION_LIST("L15")
{
        NODE
        {
                REPEAT = 1;
                LEVEL X FOR 1000000.0;
        }
}

TRANSITION_LIST("L16")
{
        NODE
        {
                REPEAT = 1;
                LEVEL X FOR 1000000.0;
        }
}

TRANSITION_LIST("L4")
{
        NODE
        {
                REPEAT = 1;
                LEVEL X FOR 1000000.0;
        }
}

TRANSITION_LIST("L7")
{
        NODE
        {
                REPEAT = 1;
                LEVEL X FOR 1000000.0;
        }
}

TRANSITION_LIST("L10")
{
        NODE
        {
                REPEAT = 1;
                LEVEL X FOR 1000000.0;
        }
}

TRANSITION_LIST("L13")
{
        NODE
        {
                REPEAT = 1;
                LEVEL X FOR 1000000.0;
        }
}

DISPLAY_LINE
{
        CHANNEL = "C1";
        EXPAND_STATUS = COLLAPSED;
        RADIX = ASCII;
        TREE_INDEX = 0;
        TREE_LEVEL = 0;
}

DISPLAY_LINE
{
        CHANNEL = "C2";
        EXPAND_STATUS = COLLAPSED;
        RADIX = ASCII;
        TREE_INDEX = 1;
        TREE_LEVEL = 0;
}

DISPLAY_LINE
{
        CHANNEL = "1";
        EXPAND_STATUS = COLLAPSED;
        RADIX = ASCII;
        TREE_INDEX = 2;
        TREE_LEVEL = 0;
}

DISPLAY_LINE
{
        CHANNEL = "2";
        EXPAND_STATUS = COLLAPSED;
        RADIX = ASCII;
        TREE_INDEX = 3;
        TREE_LEVEL = 0;
}

DISPLAY_LINE
{
        CHANNEL = "3";
        EXPAND_STATUS = COLLAPSED;
        RADIX = ASCII;
        TREE_INDEX = 4;
        TREE_LEVEL = 0;
}

DISPLAY_LINE
{
        CHANNEL = "4";
        EXPAND_STATUS = COLLAPSED;
        RADIX = ASCII;
        TREE_INDEX = 5;
        TREE_LEVEL = 0;
}

DISPLAY_LINE
{
        CHANNEL = "A";
        EXPAND_STATUS = COLLAPSED;
        RADIX = ASCII;
        TREE_INDEX = 6;
        TREE_LEVEL = 0;
}

DISPLAY_LINE
{
        CHANNEL = "B";
        EXPAND_STATUS = COLLAPSED;
        RADIX = ASCII;
        TREE_INDEX = 7;
        TREE_LEVEL = 0;
}

DISPLAY_LINE
{
        CHANNEL = "C";
        EXPAND_STATUS = COLLAPSED;
        RADIX = ASCII;
        TREE_INDEX = 8;
        TREE_LEVEL = 0;
}

DISPLAY_LINE
{
        CHANNEL = "D";
        EXPAND_STATUS = COLLAPSED;
        RADIX = ASCII;
        TREE_INDEX = 9;
        TREE_LEVEL = 0;
}

DISPLAY_LINE
{
        CHANNEL = "L1";
        EXPAND_STATUS = COLLAPSED;
        RADIX = ASCII;
        TREE_INDEX = 10;
        TREE_LEVEL = 0;
}

DISPLAY_LINE
{
        CHANNEL = "L2";
        EXPAND_STATUS = COLLAPSED;
        RADIX = ASCII;
        TREE_INDEX = 11;
        TREE_LEVEL = 0;
}

DISPLAY_LINE
{
        CHANNEL = "L3";
        EXPAND_STATUS = COLLAPSED;
        RADIX = ASCII;
        TREE_INDEX = 12;
        TREE_LEVEL = 0;
}

DISPLAY_LINE
{
        CHANNEL = "L5";
        EXPAND_STATUS = COLLAPSED;
        RADIX = ASCII;
        TREE_INDEX = 13;
        TREE_LEVEL = 0;
}

DISPLAY_LINE
{
        CHANNEL = "L6";
        EXPAND_STATUS = COLLAPSED;
        RADIX = ASCII;
        TREE_INDEX = 14;
        TREE_LEVEL = 0;
}

DISPLAY_LINE
{
        CHANNEL = "L8";
        EXPAND_STATUS = COLLAPSED;
        RADIX = ASCII;
        TREE_INDEX = 15;
        TREE_LEVEL = 0;
}

DISPLAY_LINE
{
        CHANNEL = "L9";
        EXPAND_STATUS = COLLAPSED;
        RADIX = ASCII;
        TREE_INDEX = 16;
        TREE_LEVEL = 0;
}

DISPLAY_LINE
{
        CHANNEL = "L11";
        EXPAND_STATUS = COLLAPSED;
        RADIX = ASCII;
        TREE_INDEX = 17;
        TREE_LEVEL = 0;
}

DISPLAY_LINE
{
        CHANNEL = "L12";
        EXPAND_STATUS = COLLAPSED;
        RADIX = ASCII;
        TREE_INDEX = 18;
        TREE_LEVEL = 0;
}

DISPLAY_LINE
{
        CHANNEL = "L14";
        EXPAND_STATUS = COLLAPSED;
        RADIX = ASCII;
        TREE_INDEX = 19;
        TREE_LEVEL = 0;
}

DISPLAY_LINE
{
        CHANNEL = "L15";
        EXPAND_STATUS = COLLAPSED;
        RADIX = ASCII;
        TREE_INDEX = 20;
        TREE_LEVEL = 0;
}

DISPLAY_LINE
{
        CHANNEL = "L16";
        EXPAND_STATUS = COLLAPSED;
        RADIX = ASCII;
        TREE_INDEX = 21;
        TREE_LEVEL = 0;
}

DISPLAY_LINE
{
        CHANNEL = "L4";
        EXPAND_STATUS = COLLAPSED;
        RADIX = ASCII;
        TREE_INDEX = 22;
        TREE_LEVEL = 0;
}

DISPLAY_LINE
{
        CHANNEL = "L7";
        EXPAND_STATUS = COLLAPSED;
        RADIX = ASCII;
        TREE_INDEX = 23;
        TREE_LEVEL = 0;
}

DISPLAY_LINE
{
        CHANNEL = "L10";
        EXPAND_STATUS = COLLAPSED;
        RADIX = ASCII;
        TREE_INDEX = 24;
        TREE_LEVEL = 0;
}

DISPLAY_LINE
{
        CHANNEL = "L13";
        EXPAND_STATUS = COLLAPSED;
        RADIX = ASCII;
        TREE_INDEX = 25;
        TREE_LEVEL = 0;
}

TIME_BAR
{
        TIME = 0;
        MASTER = TRU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