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拿,关于ATMEGA16A烧写问题

楼主(2019-11-10):
同样的程序和熔丝设置,写到不同批号的片子里,一批号的运行正常;另一批号的死活运行不正常,运行频率明显不对,但感觉程序应该也运行了。

网友A:
不会是被锁了吧,有没有高压编程器,读一下看看,不行就用高压编程器复位一下,高压编程器的作用可以恢复熔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被锁了吧,有没有高压编程器,读一下看看,不行就用高压编程器复位一下,高压编程器的作用可以恢复熔 ...

我是一批都这样的,不是个别的。不应该新买回来的芯片都被锁了吧。

网友B:
买到翻新货就有可能出现你说的问题。记得在熔丝位里,点上增强震荡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到翻新货就有可能出现你说的问题。记得在熔丝位里,点上增强震荡的选项

我是用外部晶振4M,也点上增强震荡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