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的flash怎么实现掉电保存 ??

楼主(2019-11-10):
  各位大佬  请教一下~~~~~~~~~~~

网友A:
网上找的答案:如果K60是带有flexNVM的,那么可以模拟一块eerpom出来使用,否则先写FCCOB寄存器,配置待写入的数据、地址等参数;然后将FSTAT寄存器的CCIF置1来启动Flash指令,即可完成。
会上网,看手册,找程例。

网友B:
在电源上处理,加法拉电容,并且加掉电检测电路,保证检测到掉电信号之后,法拉电容电量能维持单片机写入保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