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8563 STM32驱动程序,写的很详细有注释

楼主(2019-11-10):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pcf8563.h>
#define LED1 PBout(14)// PB14
#define LED2 PBout(15)// PE15

u8 Time_send[5];
void Structure_time_Array()
{
Datetime_Structure DateTime;
Time_send[0]=DateTime.year;
Time_send[0]=DateTime.month;
Time_send[0]=DateTime.day;
Time_send[0]=DateTime.hour;
Time_send[0]=DateTime.min;
Time_send[0]=DateTime.second;
}

         u8 x;
int main()
{

    delay_init();        //delay 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波特率
         io_init();
        IIC_Init();
        delay_ms(10);

  PCF8563_set_time(0x13,0x0b,0x0a,0x0b,0x1d,0x1e);
  while(1)
        {

//    Datetime_Structure rtc_get_time();
//                Structure_time_Array();
//                delay_ms(100);
//                Usart_Send_Array_tx(Time_send,5);

                Usart_Send(PCF8563_Read_Byte(0x02));
        delay_ms(1000);

        }

}

#include <sys.h>
#include <pcf8563.h>
#include <delay.h>

#define SDA_IN()  {GPIOB->CRL&=0X0FFFFFFF;GPIOB->CRL|=(u32)8<<28;}
#define SDA_OUT() {GPIOB->CRL&=0X0FFFFFFF;GPIOB->CRL|=(u32)3<<28;}

//IO操作函数
#define IIC_SCL    PBout(6) //SCL
#define IIC_SDA    PBout(7) //SDA
#define READ_SDA   PBin(7)  //输入SDA

//初始化IIC
void II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使能GPIOB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GPIO_Pin_7);         //PB6,PB7 输出高
}

//产生IIC起始信号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sda线输出
        IIC_SDA=1;
        IIC_SCL=1;
        delay_us(4);
         IIC_SDA=0;//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_us(4);
        IIC_SCL=0;//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sda线输出
        IIC_SCL=0;
        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4);
        IIC_SCL=1;
        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_us(4);
}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u8 IIC_Wait_Ack(void)
{
        u8 ucErrTime=0;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IIC_SDA=1;delay_us(1);
        IIC_SCL=1;delay_us(1);
        while(READ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IIC_Stop();
                        return 1;
                }
        }
        IIC_SCL=0;//时钟输出0
        return 0;
}
//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0;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不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1;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IIC发送一个字节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1,有应答
//0,无应答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
    u8 t;
        SDA_OUT();
    IIC_SCL=0;//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t=0;t<8;t++)
    {

                if((txd&0x80)>>7)
                        IIC_SDA=1;
                else
                        IIC_SDA=0;
                txd<<=1;
                delay_us(2);   //对TEA5767这三个延时都是必须的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delay_us(2);
    }
}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u8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IIC_SCL=0;
        delay_us(2);
                    IIC_SCL=1;
        receive<<=1;
   if(READ_SDA)receive++;
                delay_us(1);
   }
    if (!ack)
        IIC_NAck();//发送nACK
    else
        IIC_Ack(); //发送ACK
    return receive;
}

void PCF8563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REG_ADD, unsigned char dat)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PCF8563_Write);//发送写命令并检查应答位
  while(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REG_ADD);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at);        //发送数据
        IIC_Wait_Ack();
        IIC_Stop();

}
//读取地数据
// reg——add  要读取的寄存器
unsigned char PCF8563_Read_Byte(unsigned char REG_ADD)
{
        u8 ReData;

        IIC_Start( );
        IIC_Send_Byte(PCF8563_Write);//发送写命令并检查应答位
  while(IIC_Wait_Ack( ));
  IIC_Send_Byte(REG_ADD);        //确定要操作的寄存器
        IIC_Wait_Ack();
        IIC_Start();        //启动总线
        IIC_Send_Byte(PCF8563_Read);        //发送读取命令
        IIC_Wait_Ack();
        ReData = IIC_Read_Byte(0);                //读取数据,加发送非应答
        IIC_Stop();
        return ReData;
}

//函数名称:void rtc_set_time(u8 year,u8 month,u8 day,u8 hour,u8 min,u8 second)
//功    能:设置RTC芯片PCF8563的时间
//输    入:year month day hour min second:年月日时分秒
//输    出:无
void PCF8563_set_time(u8 year,u8 month,u8 day,u8 hour,u8 min,u8 second)
{
    PCF8563_Write_Byte(TIME_SECOND,second);
          delay_us(20);
    PCF8563_Write_Byte(TIME_MINUTE,min);
                delay_us(20);
    PCF8563_Write_Byte(TIME_HOUR,hour);
                delay_us(20);
    PCF8563_Write_Byte(TIME_DAY,day);
                delay_us(20);
    PCF8563_Write_Byte(TIME_MONTH,month);
                delay_us(20);
    PCF8563_Write_Byte(TIME_YEAR,year);
                delay_us(20);

}

//函数名称:Datetime_Structure rtc_get_time(void)
//功    能:读取RTC芯片PCF8563的时间
//输    入:无
//输    出:Datetime_Structure结构体变量
  Datetime_Structure rtc_get_time(void)
{
    u32 m_unTempTime;
    Datetime_Structure getTime_Struct;

    /*get time---second****************/
    m_unTempTime = PCF8563_Read_Byte(TIME_SECOND)&0x7f;
    m_unTempTime = (m_unTempTime/16)*10+m_unTempTime%16;
    getTime_Struct.second = m_unTempTime;

    /*get time---minute****************/
    m_unTempTime = PCF8563_Read_Byte(TIME_MINUTE)&0x7f;
    m_unTempTime = (m_unTempTime/16)*10+m_unTempTime%16;
    getTime_Struct.min = m_unTempTime;

    /*get time---hour****************/
    m_unTempTime = PCF8563_Read_Byte(TIME_HOUR)&0x3f;
    m_unTempTime = (m_unTempTime/16)*10+m_unTempTime%16;
    getTime_Struct.hour = m_unTempTime;

    /*get time---day****************/
    m_unTempTime = PCF8563_Read_Byte(TIME_DAY)&0x3f;
    m_unTempTime = (m_unTempTime/16)*10+m_unTempTime%16;
    getTime_Struct.day = m_unTempTime;

    /*get time---month****************/
    m_unTempTime = PCF8563_Read_Byte(TIME_MONTH)&0x1f;
    m_unTempTime = (m_unTempTime/16)*10+m_unTempTime%16;
    getTime_Struct.month = m_unTempTime;

    /*get time---year****************/
    m_unTempTime = PCF8563_Read_Byte(TIME_YEAR)&0xff;
    m_unTempTime = (m_unTempTime/16)*10+m_unTempTime%16;
    getTime_Struct.year = m_unTempTime;

    return getTime_Struct;
}

网友A(2020-10-28):
非常感谢,是我需要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