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老是出现致命错误

楼主(2019-11-10):
从网上下载的仿真。DSN图和程序源码.HEX,应该是没错的,但在proteux上面就是运行不了,老是出现致命错误。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我是个小白)

网友A:
你啥都不给出来,怎么找问题?

网友B:
检查proteux的配置,直到换成正版,如果还报错就是DSN图和HEX错的。
一般提这类的问题应附上相关文件,并说明致使错误的类型,否则你当个个都是神么

网友C:
DSN图和程序源码.HEX,
检查单片机芯片载入的.HEX文件路径。一般来讲网上下载DSN其芯片上HEX文件路径与下载到本机文件路径不符!必须重新载入。

网友D:
一般是版本低,换个7.10版本的

网友D:
一般版本过低,换个7.10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