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人机飞控技术应该从哪里开始入手学习呢?

楼主(2019-11-10):
小弟是初入无人机世界的小白,对无人机很感兴趣,但是对无人机飞控这些技术一无所知,能不能咨询一下各位大神我应该从哪个方面或者说从哪个模块开始入手学习呢?

网友A:
教你从头DIY自己的四轴飞行器,不仅是拼装 http://bbs.21ic.com/icview-834204-1-1.html?fromuser=a89588038

网友B:
综合的动手能力问题,没有从哪里入手的事。因为你要学无人机,所以先从简单的模型飞机入手,由简入繁需要的知识不断学习和积累,然后才能达到你理想的情态(这期间你的理想肯定也会不断调整的)。学任何技能的事大都这个路子,没有先理论或先实践一说,只有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除非你是学这个科班专业。

网友C:
先了解机器结构,学会组装拆卸比较重要

网友D:
飞控需要的知识很多 可以先买个套件学习或者去B站看下教学视频 另外飞控需要学滤波、算法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