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的从器件地址和子地址分别是干什么用的? 每个地址能够存储多少个字节?

楼主(2019-11-10):
(无正文)

网友A:
看下24C02的规格书吧,地址引脚A0-A2是用来设置设备地址的,不是设置内部存储内容的地址的

24C02, 256 X 8 (2K bits) 32页     8字节/页
24C02器件按8字节/页执行页写

网友A:
看IIC协议吧,你IIC协议没看肯定不知道,IIC主机轮询设备用从机地址,读写数据用存储区地址24C02共256字节数据,那么存储区域地址就是00H-FFH

网友B:
这个问题是因为你读书不认真!

网友C:
"从器件地址"应该就是引脚A0-A2,硬件连接决定器件地址;“子地址”没印象。每个内部地址当然存储1个字节了。

网友D:
在 24C02 的数据手册 3.6 节中可查到, 24C02
的 7 位地址中,其中高 4 位是固定的 0b1010,而低 3 位的地址取决于具体电路的设计,由芯
片上的 A2、 A1、 A0 这 3 个引脚的实际电平决定;24C02 一共 256 个字节的存储空间,地址从 0x00~0xFF;24C01、 24C02 这两个型号是 8 个字节一个页,而 24C04、 24C08、 24C16 是 16 个字节一页。
我们开发板上用的型号是 24C02,一共是 256 个字节, 8 个字节一页,那么就一共有 32 页;

网友E:
高 4 位是固定,低 3 位的地址取决于具体电路的设计,24C02 一共 256 个字节的存储空间

网友F(2020-04-04):
我估计也是看了shifang师傅的程序才有这个问题的。研究了老半天我才发现那不叫“子地址”,在中文说明书里那叫“字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