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1J3下载不了程序Error :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device !Check

楼主(2019-11-10):
新买的芯片,没有下载过程序,我用STVP下载程序的时候,总是提示Error :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device !Check the SWIM cable connection and check all the needed pin connections on the SWIM connector.

If the application code uses Swim Disable and Reset pin as Output or has disabled SWIM Clock Divider:
Try Now to SWITCH OFF and ON the application Power Supply while NRST Reset pin is forced low.

Error : < PROGRAM MEMORY reading failed.
我的configuration配置的没错,ST-LINK---SWIM---STM8S001J3.
我想问一下,选项字节option byte还需要另外的配置吗,而且第一项ROP已经设置为---Read out protection Off.
板子供电没问题,引脚连接也没问题。
谢谢大家帮忙指点。

网友A:
先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是否有虚焊

网友B(2020-04-17):
你好,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C(2020-08-11):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2021-02-25):
官方资料里面有个范例程序里面有个5秒的延时函数,直接拷贝进你的程序,如果没有这个5s延时函数,芯片就只能下载一次程序,如果有这个5S延时函数,每次下载程序把stlink(下载工具)插上USB口5S内点击下载程序,超了5S就无法下载。